焊台与电烙铁的疑惑

楼主(2021-03-13):
学校的电子实验室(兴趣小组)配了很多30W220V的电烙铁,质量不是太好,经常会出现由于孩子使用过程中电源线打绞而突然短路,或者烙铁头把线烫的露出了铜丝金属..........在教学中时常就冒烟短路或者引起跳闸!有一定的安全隐患于是找了厂家购买了936的焊台,配置了硅胶线的手柄。。。。。。。
问题来了:负责上课的老师是60多岁的一个老师,对于电烙铁的要求不是太高,很多事情都是凑合,时常叨叨说用了那么多年也没出啥事。
问题一:原配的头是B尖头,没有220V原配的尖,老师说不好用,没法焊接小的IC和贴片元件。。。。。。
问题二:他始终坚持说焊台没有220v的烙铁好用......
问题三:他的焊接始终还是用头子沾焊锡,然后再移到电路板上去焊接。。。。。他说这是最正规的焊接手法,用了一辈子。
问题四:清洁电烙铁头子他始终觉得毛巾好用,而原配的清洁棉直接丢掉......
请各位大师发表各自见解。。。。。很久没发帖,居然忘了咋上传照片了!
(焊台是正规厂家的,我用着很好)

网友:
常规件老烙铁好使,贴片件焊台好使

网友:
我换桐刀头使用。效果满意、不是白光,没有效果

网友:
他的水平停留在他学焊接时师傅教的那个年代。
那个年代 锡丝都少 都是锡条 ,而且锡的质量也不好,
不先化开锡 直接怼板子上 就是鸡屎焊
焊接的电路板或者 端子 也很大 ic 原件都很少。
他教的也是最基本的焊接技能,按板插零件 粘锡 焊接,

现在这年头 电路板 能用贴片就不用直插,
能用一个ic 就不用一堆三极管,脚距恨不得0.1以下。
有些原件肉眼看着都费劲,得上显微镜了。
这时候在用直插烙铁就不行了。

网友A:
这个问题在公司之前也遇到过,同事反应936没有插220的烙铁好用。换了好几个国内大厂的936也不行,包括一些新型号也不行。厂家就不说了。后来搞清楚了,220的烙铁插电升温慢,但回温快。后来换大厂高频解决。焊接习惯不评论。

网友:
那位老教师是习惯的原因吧。
不果一般的恒温烙铁不见得比老货
老烙铁有些热容量要比936头子大的多
只有维持恒温的加热速度飞快也能感觉比热容量大的好用。

网友:
用习惯了都一样,936换用不同的头子必须得调节温度,因为热熔不一样,越细的头子温度就得越高。

网友:
安全无小事,至少的楼主解决了一大安全隐患,另外对于安全作业手法原则,是要讲在前面的。至于人的问题,他就是人的问题,想深入了解的孩子,自已会慢慢找到路子,这个东西死脑壳到头来也就是玩票的。

网友B:
楼主,能否将220V的电烙铁的电源线换成耐高温,烫不坏的线,问题不就都解决了!

网友C:
220伏的一般是紫铜头,936的是合金头,沾锡一般是紫铜头好,当然紫铜头寿命短。

网友:
习惯问题,顺手就好。

网友:
其实人到某个阶段之后是会阻碍社会发展、阻碍科学发展的

网友:
铜头加可控硅,除了回温速度慢。焊接不了大件。其它缺点很少。

网友:
对于兴趣小组 初学 用焊台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用普通外热可以培养很好的焊接习惯和安全意识 ,怎样保护自己 ,怎样避免使用烙铁造成危险,怎样处理烧死的烙铁头 ,怎样根据烙铁特性掌握焊接节奏,防止烙铁头烧死。当然转移焊接是个很不好的习惯 ,虽然配合松香也可以焊出不错的焊点,错的就是错的 ,要想办法纠正。湿纯棉毛巾和高温海绵 本质是一样的东西 ,毛巾是棉纤维 高温海绵是木纤维。原理是一样的。毛巾更细软效果是要比海绵好点的

网友D:
超过50岁应当自觉多听年轻人的话,否则就是社会没数。

网友:
有一种12/36V的烙铁头,配上隔离变压器,学生用就比较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超过50岁应当自觉多听年轻人的话,否则就是社会没数。

这句话对最高层去说。。。

网友:
找个手机主板让老师修修看

楼主:
大家看看图片

露出的电线

露出的电线

烫坏的外皮

烫坏的外皮

每个烙铁都是裸露状态

每个烙铁都是裸露状态

直接在使用中短路了

直接在使用中短路了

网友:
直插式电烙铁,我一般都是使用“花线”-------就是每根里面是橡胶绝缘,外面是有细棉纱编织,两根导线绕在一起的,这种电线耐烫,不易折断。用它八年十年不成问题。好像现在这种电线不多见了。见到的都是塑料电线的,到了冬天特别硬,还容易折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否将220V的电烙铁的电源线换成耐高温,烫不坏的线,问题不就都解决了!

过去我们换过,用聚四氟的高温线,原因是塑料线太硬,拖着内热20W的红柄烙铁到处跑。25W外热烙铁木柄用的是花线,外皮编织的,烙铁重,不容易跑,也不容易烫了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220伏的一般是紫铜头,936的是合金头,沾锡一般是紫铜头好,当然紫铜头寿命短。

我给25W外热木柄烙铁,准备了一堆紫铜马蹄头,坏了就锉,当年还安一个铝片做的剥皮刀,剥线头太好用了。但无法用插入式烙铁架,只能平放。据说航天部门,现在是不允许用类似剥线钳一类的工具,怕伤了线芯,也是用热剥的办法。

网友:
早起电烙铁都有说明书说明配线只供测试,工作要另配防烫线,现在都省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在公司之前也遇到过,同事反应936没有插220的烙铁好用。换了好几个国内大厂的936也不行,包括一些 ...

“220的烙铁插电升温慢,但回温快”升温慢,个人觉得回温不可能快,220V烙铁普遍体积大,烙铁头热容量比较大,所以感觉回温快。

网友:
老烙铁有些热容量大的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尖头遇到大块的焊锡容易掉温度。斜口的面积大  温度高  吸锡多。不容易烧死。头子粘焊锡去焊我也是这么操作 ...

搞把GOOT烙铁 高温尖头也烧不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