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三极管双平衡混频收音机

楼主(2021-03-13):
上次diy的场管单平衡以为双平衡,不过场管单平衡效果也很好,这次用三极管diy一个双平衡混频,用三极管的原因是因为配对容易些,场管配对困难些,这次挑了4个放大倍数基本相同的9018三极管,放大倍数243,高频信号经2sk596放大后从9018基极差分输入,本振信号在9018发射极差分输入,中频信号在9018集电极差分输出,因此需要绕制3只中间抽头的具有差分能力的变压器,本振用2sk596单管振荡实现,场管振荡电压幅度稳定,波形纯净,是本振的首选电路,经过实验发现,2sk596通过多管并联可以增加驱动能力,提升输出电压幅度,以本电路为例,由于要驱动4只9018三极管发射极,2sk596单管振荡输出电压只有200毫伏峰峰值,通过2个2sk596并联,输出电压峰峰值达到400毫伏,通过3个2sk596并联,输出电压峰峰值达到600毫伏,这是一个比较令人满意的特性,当负载较重时,我们可以通过多管并联的方式来提升带载能力,当然如果用高跨导场管,可能不用并联就行,因为要使用白菜价的场管2sk596才需要多管并联提升带载能力,另外通过实验发现,2sk596栅极通过小电容接到本振变压器可以提升振荡电压幅度,电容越小,幅度越高,但是过小的电容会使高低频振荡幅度相差太大,电容越小,低频时振荡幅度越小,因此要根据实际需要调整,本电路使用27pF电容,本振电压输出在1.5MZH时幅度最高,980KZH和2.1MZH时幅度稍低,但幅度差别在5%以内,还算平稳,实验中发现本振电源电压在1.8V左右振荡幅度最大,所以用LED给本振稳压,因为中放检波使用7642,微小的本振泄漏会造成7642性能变差,所以使用双调谐使输出中频信号更加纯净,另外为了增加混频增益,中周谐振输出直接接 7642 输入端,实际电路测试发现,双平衡混频增益非常高,好象有40DB,电路噪声小,灵敏度高,电路图如下,图中T2变压器在节能灯小磁环上三线并绕13匝,电感量220uH,T3变压器在节能灯小磁环上三线并绕9匝,电感量150uH,t4变压器用TTF-2-1中周绕制,初级双线并卷30匝,次级160匝,原谐振电容并联在次级线圈上,欢迎各位朋友多提意见。

网友A:
场管本振的源极,LTF-2-3的次级可以不用,源极直接接在抽头上。
源极还需要串联一对并联的阻容,作为工作点的偏置调节。
栅极少了一个接地的栅漏电阻,这个不能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场管本振的源极,LTF-2-3的次级可以不用,源极直接接在抽头上。
源极还需要串联一对并联的阻容,作为工作 ...

那是个白菜场管,栅漏内置。把Idss做工作电流了。

楼主:
2sk596源极接阻容偏置后好象带载能力有点差,另外平衡混频中频扫频有点麻烦,比如中频设为 455khz,这时本振调到910kzh,扫频仪中频曲线正好在屏幕中心,此时调节本振频率,中频曲线会左右移动,但幅度好象没有变化,这就奇怪了,中频偏了,幅度没变化,这是什么原因,单管混频时,调中周可以左右移动中频曲线,现在调本振也能左右移动中频曲线,停止本振,中频曲线就没有了,这可怎么办

网友:
引用 楼主:
2sk596源极接阻容偏置后好象带载能力有点差,另外平衡混频中频扫频有点麻烦,比如中频设为 455khz,这时本振 ...

如果你真正理解了“平衡混频”那么答案你自己就有了!

楼主:
重新检查了一下扫频曲线,发现会有两个中频曲线,一个是调本振时会左右移动的中频曲线,一个是固定不动的中频曲线,哪个固定不动的中频曲线是真正的中频曲线,即使本振产生的能左右移动的曲线移出屏幕外,哪个固定的曲线还存在着,另外调整中周时,固定的曲线形状位置会变化,哪个由本振产生曲线变化很小。下面对电路作了简化,去掉了高放,去掉了差分输入的中心抽头,本振输出用两管放大一下,这个混频好象是吉尔伯特乘法器电路,如下图所示;图中只用到了一个中心抽头的中周:

网友:
另外提一个创意,SD8901是4场效应管组件,用做混频非常适合,sd009用的就是,性能没得说, 而且不用偏压,有条件可以试一下,性能包你满意

楼主:
sd8901拆机都要35元,贵的很啊,有没有便宜一点,另外用bf998仿真了一个双平衡混频,本振和信号都从栅极输入,对本振压力小,输出频谱比较纯净,如下图所示:
图中波形是电阻R3上的电流波形,波形中只含有差频和频,其它频率很少,增益1倍,如果用中周作负载,增益会大大提高
下面是R3电阻上的频谱分析

网友:
引用 楼主:
sd8901拆机都要35元,贵的很啊,有没有便宜一点,另外用bf998仿真了一个双平衡混频,本振和信号都从栅极输 ...

可以用SD5000/5400,四个超高速开关场管的阵列,才几块钱一个。

网友:
后级功放输出改用TDA2822接成BTL声音就更好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