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水电源

楼主(2021-03-13):
菊水PAD 1601LS3电源,开机CV灯闪一下,输出4.6V,调别的什么都不管用,求教大神,这是啥问题呢 本人对电源不是很了解,希望得到帮助,是哪部分的电路出了问题,或者给个图纸  多谢啦

网友A:
图纸估计是没人会给你了,花钱买吧。

网友B:
如果是常见的线性可调电源,可测一下电压调节电位器的两端电压,看一看他能不能随着调节而变。如果能变,则是稳压主体电路问题。如果不变,则是这电位器及之前的电路(将基准电压变换为恒流电流,加到此电位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常见的线性可调电源,可测一下电压调节电位器的两端电压,看一看他能不能随着调节而变。如果能变,则 ...

电位器上的电压变化的,查主板的几个测试点电压没有一个是正常的 这下麻烦了 还没有图纸  太坑了

楼主(2022-04-12):
引用 网友A:
图纸估计是没人会给你了,花钱买吧。

这需要去哪买啊

网友:
留联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