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试电容漏电流

楼主(2021-03-14):
和田茂前级最近出了问题,烧了两个AU7。都是只烧一边。发现是输出级上管到下管的反馈电容漏电大,下管栅压升高,屏流增大导致烧毁。请教诸位大大,如何在业余情况下测量电容漏电流?

补充内容 (2021-3-15 20:11):
做了补充测试,诡异的是,拆下来的电容经测试并无漏电!是一只MKP 0.1uF 400V电容。难道是“自愈”了?MKP 可以自愈吗?

网友A:
可以与电容串联一个10K电阻(只是为了计算方便,其他阻值也可以),加上与Vbb电压相近的直流高压,测量电阻的电压降就可以得知其漏电流。

网友:
使用过程中电容逐渐开始漏电损坏这个大概只能加电流表检测屏流并且每次开机盯着看直到稳定吧,时不时拆下来测漏电很明显不太合适。
买来的电容测漏电我觉得可以这样,找个闲置的变压器,最好能有24-48V,具体多高看电容耐压,要是16V的这样搞肯定不合适,几个高耐压的整流二极管和高耐压电容,容量无所谓,在倍压的输入和输出都加上电阻限流,组成一排多倍压整流,可以从中取出不同需要的电压来供不同耐压的电容测试,我用AC42V,四颗5408和4μF的电容做四倍压整流能获得230V的DC高压,输出有四档可选,其实倍压整流还可以再继续加到六倍甚至八倍
漏电流直接测倍压电路到电容的这一颗电阻上的压降就好,也可以充到一定电压之后放着,看多久漏完,我刚到的几颗KEMET ALS70/30A已经充到210V放了一小时多了,还都有170V上下

网友:
找一个5A的机床限位开关,取其常闭触点并联在电流表两端,按照额定电压给电容充电一分钟后快速按下开关读数,关闭电源,再用合适的爱迪生灯泡给电容彻底放电后拆线。

楼主:
谢谢各位,觉得白版的方法最好。我正好有一台400V DC的直流电源,可以测试!

网友B:
把电容和灯泡电流表串起来,然后加电(直流),电流读数就出来了。电压可根据你的电容耐压来定。假如电容耐压是450v 的,你就加450v灯泡用两个,灯泡要是非常亮,你就把电容撇了吧。撇的时候看好有没有人。别打着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电容和灯泡电流表串起来,然后加电(直流),电流读数就出来了。电压可根据你的电容耐压来定。假如电容耐 ...

这个办法好

网友:
其实还是“白版”的方法最好!!

网友:
漏电电流的大小与容量大小有关,

网友:
白版的方法可行且容易

网友C:
电容是什么规格的,耐压多少,实物图看看?

网友:
这个25V的电解,正好源也是25V  漏电流76微安吧

高压电解因该加到耐压值测出可靠。不果上面的玩具(指针表高阻挡)平时对可疑的电解也能估测个大致,不放心就必须加到耐压值。
过去的电解耐压余量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与电容串联一个10K电阻(只是为了计算方便,其他阻值也可以),加上与Vbb电压相近的直流高压,测量电阻 ...

您的这个方法应该很好,不过有个小缺点如果容量很大的电容充电会比较慢,建议在用一个波段开关分别焊上100、1k、10k、100k……的电阻最后再留一档做一个100的“放电档”,这样接的时候电阻从小往大加,一来可以加快测试时间,二来也可以根据漏电流的大小选择合适的档位,三来测试结束还能帮着把电容的电放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容是什么规格的,耐压多少,实物图看看?

一只黄色0.1u/400V MKP
又做了补充测试,见一楼补充。有可能是MKP击穿、烧管后又自愈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只黄色0.1u/400V MKP
又做了补充测试,见一楼补充。有可能是MKP击穿、烧管后又自愈了?

谢谢告知,看来这个位置的电容需要特别挑选才行。

网友:
MKP可以自愈,可以参考Vishay的28169号文档,是关于其MKP产品的耐压测试相关资料,里面重点提到了MKP的自愈特性(我这边发不了链接,直接搜索“Vishay 28169”就可以)
本质上大概就是击穿之后,MKP超薄的金属膜会在短路点发强热,然后这部分金属膜会蒸发,就恢复了

网友:
我记得是电容串联微安表头,加电压使电容两端电压=额定电压。 这时候电流就是漏电流,行业标准是小于0.03CV

电流表随意,电压表头选内阻已知的,这样 电流表头上的电流减去电压表头电流就等于电容漏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告知,看来这个位置的电容需要特别挑选才行。

是的,这个电容应该比交联电容更加严苛。还记得烧第一支管的时候耳机一声爆响,亏了耳机没什么事。现在俩管子偏瘫了,心疼 已经挂到某鱼卖了一只,换钱买好电容去。。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这个电容应该比交联电容更加严苛。还记得烧第一支管的时候耳机一声爆响,亏了耳机没什么事。现在 ...

全新没有使用的电容还是拆机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全新没有使用的电容还是拆机电容?

全新的。拆机电容不敢随便用。曾经换上一个拆机货,下管栅压升到8.2V,赶紧卸下来了。漏电太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全新的。拆机电容不敢随便用。曾经换上一个拆机货,下管栅压升到8.2V,赶紧卸下来了。漏电太大。

什么牌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