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EF98接收机

楼主(2021-03-14):
看到大家都在做收音机,我也来凑个热闹,不然没有话语权啊。简单灵敏。看电路,不啰嗦。

网友:
看上去不错啊,挺精致的,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
直接检波 没有高放也不用再生真的灵敏吗

网友A:
这收音机做的很漂亮啊,简洁美观。

顺便请教一下,电子管除了顶面的消气剂有镀银的镜面效果,有些管子的侧面也有这样的镀银镜面效果,侧面的这种“镜面”是否是管子老化的标志,或者说新管子没有这种情况?我也有几只这样侧面有“镜面”效果的管子,所以有这个疑问。

网友B:
为啥这里选用EF98?别的代用管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这里选用EF98?别的代用管有没有?

6ET6可代替。手里有呗就用了。白来的。别的管子也舍不得啊。

网友:
做个标准再生栅极检波的好。增益更高,电压更低。而且五极管改三极管有点浪费。或者做一个来复的。用二极管检波。

网友:
看起来很厉害的样子。

网友:
能做这种电路啊,看来信号挺强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收音机做的很漂亮啊,简洁美观。

顺便请教一下,电子管除了顶面的消气剂有镀银的镜面效果,有些管子的 ...

吸气剂在侧壁不是老化,和电子管结构应该有很大关系,这种情况在检波管上很常见,比如ECH81, 12AV6, 12AT6, 6AV6等等,全新的管子就是这样。
还有一种情况是“好盾”的管子,感觉管子上除了顶部有吸气剂,侧壁多处也有吸气剂分布,即使全新的管子也是这样,看起来像是老化,其实这个和某个时期的工艺有关,也不是老化。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吸气剂在侧壁不是老化,和电子管结构应该有很大关系,这种情况在检波管上很常见,比如ECH81, 12AV6, 12AT ...

非常感谢您 。之前对这点很疑惑,现在您一解释我就清楚了。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