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白头翁”6AC10管

楼主(2021-03-14):
本人菜鸟,如图:那个“白头翁”的6AC10管是漏气了还是就这样的?恳请各位不吝赐教!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网友:
这俩玩意儿跟小黄人似的

楼主:
怎么上不了图了!

楼主:
本人菜鸟,如图:那个“白头翁”的6AC10管是漏气了还是就这样的?恳请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A:
正常的,消气剂在管身中间,顶部没有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消气剂在管身中间,顶部没有环的

非常感谢您的指教!

网友:
这个管子用在什么地方 好像复合管。有电路图吗

网友:
三个高U三极管复合。

网友:
那就是电视机的中放部分用的喽。哈哈 做单端一个就够了。哈哈。

网友:
是彩电里面的色差放大。

网友:
6AC10三个三极复合管12脚,放大系数62:

手头的RCA双五极复合管6BW11,SYLANIA双三极、五极复合管6BD1

网友B:
辨别电子管是否漏气,给灯丝加电点亮就知道了。

如果通电能持续点亮,那就证明管子没有漏气。

网友:
突然感觉这管子一致性应该会很好。不知楼主打算把这两个小黄人怎么处理。我也心痒痒准备找几只来玩玩。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本人菜鸟,如图:那个“白头翁”的6AC10管是漏气了还是就这样的?恳请各位不吝赐教!

嘘     别出声 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嘘     别出声 看图

怕配对不了,没收囊中。

网友:
在胆调频解码电路中见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辨别电子管是否漏气,给灯丝加电点亮就知道了。

如果通电能持续点亮,那就证明管子没有漏气。

我这有只6N2消气剂都跑没了,灯丝照样亮,就是不出声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这有只6N2消气剂都跑没了,灯丝照样亮,就是不出声

    这是漏气刚好漏到阴极中毒无工作电流,如果漏气太严重灯丝热量被带走,灯丝就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