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动车锂电池组的一些问题

楼主(2021-03-14):
前段时间在闲鱼买了一组二手锂电池组,卖家用2块星恒48V锂电拼在一起组成了48V22AH的电池组,价格不贵,420元包邮。我没有设备测试容量,但实际使用起来还可以,10公斤的重量拎回家充电也方便。
充电器是54.6V2A的,我装了个电压表头,确实到了54.6V就转绿灯了,拔充电器后过一会儿电压回落并稳定在54.1V,请问这个正常吗?
另外,我习惯随用随充,但据说满充对锂电不好,最好充到80%容量就可以了,但是我不知道80%对应多少V电压,请问怎么计算呢?或者直接告诉我一下具体是多少V?
前天我试了一下,跑了32公里,还剩下48V电压,不知道放电的截止电压是多少?

网友A:
1、两块电池组并联因为容量不可能相同。先充满的一定是容量小的那个,断开充电器后容量小的会反向给并联的那个没有充满的电池组充电。所以会电压回落。
2、因为两块电池容量不同,只能大概估计单节电芯4v时为80%容量4v*13=52v左右。
3、旧电池容易因为电池组内部某一节容量异常导致保护板放电突然截止。但是因为是两组并联,所以不会表现出动力切断。一般48v电动车控制器放电保护为42v。

我在电动车店买的二手锂电池组48v10ah的。40一组。回来测试就发现有一串里一节电芯报废,电池只能放出8AH。所以只有这一串里的4个电芯做到了满充满放,其他的都在打酱油。
要多收几组再拼了。但是收来的电芯内阻又没办法达到一致,也是很鸡肋。。。

网友B:
电池拔下充电器电压回落基本可以说明有某个或某几个电芯不完全正常,或是电池已经衰减了,建议先不要并联,看看拔下充电器放一会后电压是否相同,如果两个都回落一样的电压值,那大概率是整体衰减,这样的反正问题不大,如果一个高一个低,那电池并在一起自耗电估计会比较大
所谓充满不好,对单节电芯是正确的,但关键地的问题是成组后就不好说了,因为个体电芯不可能完全一致,所以好点的保护板会有均衡功能,这个功能要在充满电后才好用,如果长期按所谓80%的电压去充,比如52V,有可能造成某几节电芯早早的充到4.2V,而某些电芯才充了70%电,容量会更打折扣
建议使用小电流的充电器慢充即可,不要用80%的电压去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两块电池组并联因为容量不可能相同。先充满的一定是容量小的那个,断开充电器后容量小的会反向给并联的 ...

非常感谢,我就这么用算了,也不折腾了,发现折腾电池也挺费时而且烧钱的,其实我每次就买个菜,一两公里路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拔下充电器电压回落基本可以说明有某个或某几个电芯不完全正常,或是电池已经衰减了,建议先不要并联, ...

非常感谢您的认真回复,综合考虑了一下,我还是就这么用着算了,折腾这玩意还需要买设备,太麻烦了。

网友C:
电池容量/电压不平衡严重时,显示还有电,开着开着会出现断电。
22AH才开32公里,确实衰减厉害了。
买一个可以测试充电容量的库伦计加装在充电器上也OK,起码心里有个底。

网友:
楼主的电池不算便宜。

曾经我用一块电池跑了40公里(轻便车,无刷有齿电机,13串5并的18650电池,整车是在矿坛淘的)。
用了三年多,换电池也是在坛里淘的旧电池。

网友D:
引用 网友A:
1、两块电池组并联因为容量不可能相同。先充满的一定是容量小的那个,断开充电器后容量小的会反向给并联的 ...

1、两块电池并联接充电器,端电压相同,不存在谁先充满的问题。
2、断开充电器后端电压下降0.05伏,是正常现象,平分到13串上,每个单元还不到0.004伏。
     即使某一节下降了0.05伏,也只能说明这一节性能变差,而不是这一节电池失效。
3、充满电对电池不好,是指充满电之后长期存放。
     对于正常使用的电池,满电的时候并不多,即使晚上充一夜,也就十个小时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我就这么用算了,也不折腾了,发现折腾电池也挺费时而且烧钱的,其实我每次就买个菜,一两公里 ...

买个菜弄了个22a的电池。这类似的毛病我也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容量/电压不平衡严重时,显示还有电,开着开着会出现断电。
22AH才开32公里,确实衰减厉害了。
买一 ...

谢谢,32公里显示还有48.2V电压,还能跑,没有接下去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1、两块电池并联接充电器,端电压相同,不存在谁先充满的问题。
2、断开充电器后端电压下降0.05伏,是正 ...

谢谢您,那我就该怎么用还是怎么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