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万用表检测电子管阴极发射能力

楼主(2021-03-14):
我对电子管不感兴趣,也就没碰过电子管, 上世纪80年代白天上班,下班后马上赶到浦东潍坊路,是回收旧家电的聚集地,收旧电视机回家整修后再卖出,显像管占旧机的价值高,能开机亮屏的没事,而不能开机的就要测显像管好坏。要不买来坏管就亏本了。
所以包里放了8节1号电池的电池组,再加个MF47。

现在一节18650就能搞定,体积也只有一节1号电,再加个卡片表,到市场上看到电子管或显像管,可当场加上6.3或12V,用卡片表测测。

网友A:
感觉您那个夹子有点悬,可别断了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您那个夹子有点悬,可别断了路

是的

自己用,做的小巧为主,也就不考虑安全了

里面有保险丝(保护电池用了1A)必须,升压有短路保护,短路烧不坏被测品
(我这玩具也就是为了测电子管和风扇等等会有短路的可能,而其它许多用途,各输出脚都可直接短路也不烧保险丝)

如果专测电子灯丝,找二根套管插灯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

自己用,做的小巧为主,也就不考虑安全了

您保护做得挺周到的了,感觉您这个装置再添加东西就能做个简易电子管测试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保护做得挺周到的了,感觉您这个装置再添加东西就能做个简易电子管测试仪了

是的

我主要是为了让数字用的,像指针表那样估测常用零件的,我不玩电子管,但这东西起码能估测阴极的发射能力吧,
电子管的其它估测我就真不懂了

大家交流, 我这个最多是个思路吧了。根据自己的喜好和实际情况搞的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升压电路吧? 可以借鉴吗?

就是

你是内行

楼主:
专测电子管那就去掉夹子用弹性套管外加热缩管
表针也用套管

网友:
画个原理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分享一下您的检测盒子

电池+升压+电阻限流或恒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测量只能判断“好”与“坏”根本无法准确测量管子的衰老程度。
要准确测量管子的衰老程度,屏流、内阻 ...

谢谢
电子管一个没用过,到今天也没碰过,学习了
有机会碰到试试

黑白显像管我当年玩过无数,靠这个吃饭的。
现场这就是这么测的

再说这个就是现场收买时临时估测的,不是专业测试。不要把漏气或彻底老化的买来就是了。
更换电子管或许比换个晶体二极管还简单,不用烙铁吧,直接插入管座就可上机试了。总比带个收音机或测试仪外出收管子小巧吧

网友E:
您这个测量发射能力的原理是什么,我用论坛介绍的方法测试的,测出来和论坛那个表里给出的数据有出入

然后我用网上找的测试方法,就是发射稳定后,降低灯丝电压10%,如果发射电流基本不衰减就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您这个测量发射能力的原理是什么,我用论坛介绍的方法测试的,测出来和论坛那个表里给出的数据有出入

然 ...

没啥正规的理论吧(我没找到也不懂)

过去是前辈说,加上灯丝电压,用R1K档测,新的黑白显像管都在5K以下, 老化后有几十K以上。当年我们圈子里的人都是这么干的。收旧货的也是这么干的。
电子管我没测过,但肯定可以这么测,阻值范围我也不知道。

网友(2022-08-11):
引用 楼主:
没啥正规的理论吧(我没找到也不懂)

过去是前辈说,加上灯丝电压,用R1K档测,新的黑白显像管都在5K ...

有标准器就好办。

举例:找几个用电子管测试仪测好的6P1(新管  半活管 行将就木管),以后测6p1,就和标准器对比万用表读数即可知道大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