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屏模糊看不清,哪位大佬能给分析一下。

楼主(2021-03-15):
显示屏模糊看不清,哪位大佬能给分析一下,有红包。按调节键也不管用。屏没有问题,不是屏的问题,把这个屏换到另外一台上显示没有问题。

后部电路板高压板

后部电路板高压板

网友:
换偏光膜。

网友:
换屏就是了

网友:
贴个膜试试。

楼主:
不是屏的问题,把这个屏换到另外一台上显示没有问题。

网友:
测量控制电路输出信号检查亮度等等控制信号。什么都没坏就是不行,为什么不查前面电路?

网友A:
既然把屏换到别的机器上正常,那明显就是信号不正常,逆向往前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把屏换到别的机器上正常,那明显就是信号不正常,逆向往前查啊。

没技术支撑了,往上查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