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屏模糊看不清楚,哪位大佬能给指导一下

楼主(2021-03-15):
显示屏模糊看不清楚,哪位大佬能给指导一下。有红包。不是屏的问题,把这个屏换到另外一台上显示没有问题。

电路板

电路板

显示屏

显示屏

网友A:
不像这个电路板问题啊  有点像显示屏压的驱动板吧

网友:
屏幕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像这个电路板问题啊  有点像显示屏压的驱动板吧

显示屏压驱动板在哪个部位,这个不就是显示屏驱动板吗?

网友:
这是什么牌子的工控屏?步科的吗

网友B:
显然背光对比度有问题,分压电阻坏了。。。。
看显示模组的管脚,不接数据线,不接电源,地,接到哪个电阻分压做参考电平的这地方出问题

网友C:
您这个问题多半是显示屏的“负电压”出问题了,您看看显示屏负电压供给那路的电压是不是不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这个问题多半是显示屏的“负电压”出问题了,您看看显示屏负电压供给那路的电压是不是不够了

好的,晚上下班回去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显然背光对比度有问题,分压电阻坏了。。。。
看显示模组的管脚,不接数据线,不接电源,地,接到哪个电阻 ...

好的,晚上回家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显然背光对比度有问题,分压电阻坏了。。。。
看显示模组的管脚,不接数据线,不接电源,地,接到哪个电阻 ...

坛友,能在详细一点说下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这个问题多半是显示屏的“负电压”出问题了,您看看显示屏负电压供给那路的电压是不是不够了

你说的这个原因靠谱。

网友B:
引用 楼主:
坛友,能在详细一点说下嘛?

这没法再具体了。
一般点阵显示器有一个pin用来调节对比度的, 现在看起来你的显示器就是对比度不对了。
你需要找到给这个pin提供参考电压的电路,看看提供的电压对不对。如果不对,就是这部分分压电阻什么的坏掉了。
此外对比度大概率设计成可调的,你看板子上有没有可调电阻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没法再具体了。
一般点阵显示器有一个pin用来调节对比度的, 现在看起来你的显示器就是对比度不对了。 ...

好的~多谢

网友:
对比度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