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N7223中放电路资料,最好有实用电路

楼主(2021-03-15):
打理一台夏普GF500Z,收音中放部分用的是AN7223,找了很久,哪位大神有电路图或AN7223的应用电路,先谢了!

网友:
AN7223资料

AN7223--页面提取自-《音响集成电路大全》

楼主:
万能的坛,谢谢以上各位了。FM中周电容老化无容量,FM100P,AM1500P

楼主:
AN7223在AM下静态电流40mA,FM模式15mA,工作正常,是否可以判定其损坏。

网友:
如果能找到an7224可以直接代换

网友(2023-05-24):
轻触机芯和电位器怎样维修,谢谢!

楼主:
530机芯不太好搞

网友(2024-06-12):
引用 楼主:
万能的坛,谢谢以上各位了。FM中周电容老化无容量,FM100P,AM1500P

请问,按这个容量修复后是否正常,松下官方文档里就是这个容量

网友:
看到这个帖子买了几片AN7223/7224玩玩。
不过松下的DATASHEET里居然不标示振荡/中周的漆包线线径。这可怎么办?
调频用0.1漆包线绕制,调幅用0.07漆包线绕制,这样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