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电子管音叉振荡器有啥用啊

楼主(2021-03-15):
请假板块大神我的电子管音频功率放大器上有机械音叉;不知道有什么用所以再试没供电;有没有知道作用请指点

网友:
稳频振荡器用的东西

网友:
音叉谐振器

4楼解释了。

这个玩意类似晶体振荡器,频率固定。

医院耳鼻喉专科就有这种固定频率的音叉,专门用来测试耳朵听力的。

网友:
估计这东东的震荡频率稳定度相当好。不懂瞎猜的

楼主:
放在功放上有哈用呀

网友:
所有物体都有一个固定的共振频率,和体积形状以及材质相关,发生振动时振动能量会不断衰减,衰减的速度在物理学上的体现就是Q值,是不是和LC回路类似?

音叉就是专门用于共振的机械体,其特点是能量衰减极小,也就是Q值极高

通过电磁铁把变化的电信号转换成变化的磁场信号,来驱动音叉振动,然后音叉振动又在另一边的动圈中产生变化的电信号,由于音叉的谐振Q值很高,因此这个系统是一个Q值很高的带通滤波器,从电路看用作振荡器的选频,可以提供稳定度极高的振荡输出

实际上晶体谐振器、陶瓷谐振器,和音叉类似,统称为机械谐振器,只不过晶体和陶瓷自身具备压电特性,不像金属音叉需要电磁转换。老式的机械谐振器(用铁盒密封的)里面其实就是一组微型音叉,这类音叉谐振器往往用于谐振频率很低,Q值要求很高的滤波场合,因为LC和晶体以及陶瓷,要做到低频率要么体积巨大,要么做不到(晶体和陶瓷切的太厚压电特性就会消失,失去了谐振作用)

楼主这个东西现在很难得了,仔细收藏着吧

网友A:
这个不会是电吉他上面用的吧.

网友:
让我想起了军用载波机B845C,B846C,B847C
载波频率分别是5.5k,11k,16.5k,振荡器都是锗管音叉振荡器!
这套军用载波机体积小,性能非常稳定!

网友:
音叉钟,比摆轮游丝结构的计时精度,高很多。而且输出的是电信号,可以更容易的做成子母钟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会是电吉他上面用的吧.

电吉他用的是弹簧效果器。

楼主:
嗯嗯功放上装这个;输出音频有啥用呀

楼主:
音频直接到功放了;所以不知道放大这个振荡器干嘛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会是电吉他上面用的吧.

吉他用的是弹簧效果(混响)器,原理图如下:
曾经修理过一台日本早期的调幅、调频立体声收音机,里面也有机械混响装置。

网友:
校准乐器音准, 可以贴出功放电路图然后分析

网友:
大开眼界!

楼主:
谢谢白版主机械混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吉他用的是弹簧效果(混响)器,原理图如下:

曾经修理过一台日本早期的调幅、调频立体声收音机,里 ...

谢谢白版主;知识渊博!请问混响如何使用的办法?

网友:
以前见过音叉振荡器的介绍,现在算是见到实物图了。

网友C:
好东西,楼主哪淘来的。电路图准确吗。我也复制一个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东西,楼主哪淘来的。电路图准确吗。我也复制一个玩玩。

网上买的;暂时不会玩所以电源拆了;只留下功放;这个功放FU-7;气势磅礴;有低沉的古董压抑的呻吟!特有的压抑感让你抓狂的沉闷的蓬蓬声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白版主;知识渊博!请问混响如何使用的办法?

这种机械弹簧式混响器,一个绕组接功放输出变压器单独的次级,另一个绕组接混响放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机械弹簧式混响器,一个绕组接功放输出变压器单独的次级,另一个绕组接混响放大器。

谢谢白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