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水器水气联动阀旁漏水,且点火几秒后就熄火,什么情况?

楼主(2021-03-15):
用了七八年的樱花燃气热水器,有水从水气联动阀旁边连接处的底部滴下来,图示箭头指处,很缓慢的,周围都是掉落的生锈铜绿,见红圈处,并且点火后几秒钟就熄灭了。
一,熄火的原因是因为漏水造成的吗?检查了反馈针没问题。
二,这水是从哪个零件部位漏出来的?哪里坏了?

网友A:
水气联动阀密封渗,拆下检查里面的密封圈,微动开关看外表锈蚀严重,最好更换,点火后熄灭检查一下感应针是否接触良好,检查一下风压开关是否接触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气联动阀密封渗,拆下检查里面的密封圈,微动开关看外表锈蚀严重,最好更换,点火后熄灭检查一下感应针是 ...

水气联动阀里皮膜坏了漏水会造成每次点火后几秒钟就熄火的情况吗,感应反馈针检查了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漏水是。水气联动阀皮碗坏了。。。。。。。

里面皮碗破了,照理外面零部件有密封的,会漏出来?

网友:
水气联动阀与外面联通的密封部分是这个,不是皮碗,顶杆小胶圈密封不好,顺着顶杆渗水,正好滴到微动开关

网友:
你这是2个问题!第一漏水,第二微动开关有问题(一图圆圈中的微动开关电阻变的很大了,熄火主要是这问题)。

网友:
汽水联动阀修复后问题就会解决了。

楼主:
开阀进水时,微动开关上的铁片会移动弹开,箭头指处,这说明水气联动阀皮碗没坏,仅仅是顶杆处漏水吗?

网友:
先处理热水器漏水故障,再检查微动开关是否接触不良,不过好象点火器缺少一条火焰反馈线。

楼主:
好,试试看。点火器一直没动过,应该不会缺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