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维修过飞利浦aj3123闹钟?

楼主(2021-03-15):
开机正常就是设置不了时间,是不是换一下按钮就会好呢?

网友:
很有可能是里面的导电橡胶老化变脏了,拆开用酒精清洗一下,多半就能解决问题。

网友:
既然怀疑按钮,为什么不去试一下呢

网友:
到底是按钮还是导电橡胶??

网友:
拆一次不能解决的问题那就拆它个N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