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busb直接操作打印机

楼主(2021-03-15):
libusb-1.0  作为跨平台USB库还是不错的

Linux上使用libusb

获取打印机interface和endpoint

创建一个9100端口的监听,获取远程打印数据,转发到USB

一开始只是尝试性的测试,因为之前见过TP-LINK的打印服务器,不需要为服务器安装驱动
电脑上安装好打印机驱动,调好远程IP就能远程打印了,还是比较方便,尝试一下果然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贴的是枚举,还需要打印机协议才能工作

”打印服务器 “原理探究,USB驱动开发和验证
https://www.52pojie.cn/thread-1393313-1-1.html
(出处: 吾爱破解论坛)

PJL命令可以通过网络传入的,不需要协议,简单转发就行

楼主:
电脑上的话,就是打印机驱动里USB改成IP地址,RAW协议,9100端口
就能实现网络打印了,知道是实现原理,这个就很容易移植到低端环境
比如ESP32-S2,那种不跑系统,但支持IP协议栈和USB HOST的低端开发板来实现打印服务器

网友B:
感觉要用VC写程序,很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要用VC写程序,很复杂

差不多的,VC只不过不能跨平台

网友A:
你贴的是枚举,还需要打印机协议才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