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子管座松脱,用什么可以粘回?

楼主(2021-03-15):
502胶不太好

网友A:
你试试704硅橡胶也行,或者AB胶也可以,感觉704更好,因为704比较耐高温

网友:
我前两天刚刚试验过,虫胶+石膏粉,效果非常好,和原厂粘合剂特性非常类似,方法如下:
1.虫胶片50克,某宝有卖,大概5块钱,注意评价,别买到假得,假得掺了松香,粘合力差
2.医用95%酒精(必须是95以上的,75的不行)200毫升,和50克虫胶混合,等虫胶完全溶解,变成虫胶漆,这个可以反复使用
3.取一个小容器,倒入少许虫胶漆,放入少许石膏粉,石膏粉某宝买模型用快干石膏粉即可
4.把虫胶漆和石膏粉搅拌均匀,搅拌的时候注意看,如果太稀就加石膏,太稠就加点虫胶漆,粘稠度大概以刚好不流动为准,一次不要弄太多,用多少弄多少,这个干了后就没用了
5.焊开管脚上的焊锡,用吸锡器吸干净,看到里面的引线能够活动就是基本开了,全焊开后轻轻来回转动管身,如果此时看到全部引线能够随着管身转动而前后移动,就是完全开了,如果哪个引脚不动,千往别硬拽,生手最好找垃圾管子练练,这个不好操作,最后确定全开后慢慢把管声拧下来,如果比较困难,可以用酒精泡一泡
6.清理管身和管基里面原有的粘合剂,管子引线部位各接一根铜丝(为了安装时穿线方便)
7.管基内部抹上第4步做好的胶泥,抹厚一点,然后把管子引线穿好,缓缓拽出来,然后擦干净流到外面的胶泥
8.等干了后把引脚上的接线焊掉,焊好引脚就行

如果不想拆管基,第4步的时候胶泥就稍微调稀一点,用小木棍从管身和管基的缝隙填进去,然后外面抹平擦干净,再取第2步做好的虫胶漆几滴,滴入缝隙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农机胶试试,不贵。电灯泡用的那个似乎没人知道是啥

灯泡用的是虫胶加石膏粉,有卖

网友:
换、换、换新的

网友:
:lo玻璃胶

网友:
去x宝搜“耐高温密封胶”。

网友:
704吧,这个胶个人认为最大的优点是软,而且能耐高温,不会由于热胀冷缩挤压玻璃导致破碎

网友C:
农机胶试试,不贵。电灯泡用的那个似乎没人知道是啥

网友:
我是用704加固的,在根部涂了一圈。

网友:
704白乎乎的,原汁原味还是虫胶吧。

楼主:
谢谢前面各位老大

网友:
用环氧树脂胶粘吧  我的两只2A3管座松了都是用环氧树脂胶粘接的 很结实 一点也不松动

网友:
耐热硅胶。越热越牢固。,。粘过电脑芯片铝制散热片。撬不下来了。

网友:
小时候看《无线电》介绍用石膏调蛋清。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普通环氧树脂性硬而脆,并且不耐高温。最重要的是环氧树脂没有弹性,固化后和玻璃的膨胀系数不同,最终结 ...

我粘接好用了快一年了  知道现在还木有问题  胶水是得力的AB万能胶 环氧树脂型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不换一个?如果连这点动手能力都没有,我劝你退出本论坛

换一个?怎么换?把松动的电子管扔了?此管座非彼管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粘接好用了快一年了  知道现在还木有问题  胶水是得力的AB万能胶 环氧树脂型

502我试过,粘好了,一用就漏气了,

网友:
        前年5U4G管蒂脱臼,先后用502,701等快干胶,氯丁胶,哥俩好树脂胶,单用及混用,都不行,后来用玻璃胶加水泥末还可以。大以前用纸介电容封堵(石蜡)加松香末灌注电烙铁加热,牢牢的,耐高温。
下面的方法没试过:
       办法(一)
       电子管的玻璃泡和管腰松脱后,有比较简单牢固的胶合方法,所用材料是价廉的明矾。办法如下:
    (1)先拭去电子管泡上和腰间的灰尘,只剩余虫胶和其他胶灰等。
    (2)将固体的明矾加热,部分变成液状。
    (3)然后用破毛笔或旧螺丝刀沾住烧熔的明矾,填满管泡和管腰相接的空隙处。
    (4)把电子管用手压紧、约二三分钟,明矾冷却,就黏结牢固了。
       办法(二)
      管腰松动,电子管很容易损坏。一个方便的补救办法是用胶水与石膏粉拌和成糊状,涂于玻壳与管腰之间的缝中,然后把电子管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待混和物阴干后,即可使用。

网友:
我用大漆,又叫土漆的涂料来粘还可以吧,

网友:
704硅胶,黑色的最好,点几滴就行。。。

网友:
这些生产厂家用什么胶粘,到现在外人还不知一二。保密做的真好

网友:
于老师的办法好,取才容易。好多人手下都有这些老电容吧,松香更是不缺。

网友:
  我没试过,但我想绝对行:用高标白水泥,加外墙塗料胶水拌,尽量稍为稀点,慢慢纳入,静置24小时,应该没问题。

网友:
用704效果非常好!耐高温、有韧性、而且坚固

网友:
我都是用704,固定管座或者松动的管帽都很好,黑色的和透明的,干了后粘的很牢固,从缝隙多出来的部分也可以轻易的去除掉。

网友:
我都是用704,效果很好。

网友:
最近在DIY酒精炉时用过铸工胶,干了以后,点火烧后很硬不脱落,不知道用于此有无不妥?

网友:
家里也有松动的,只有补鞋的胶,抹上就OK

网友:
我的6P3P管座松了,我用的是导热硅胶,现在有五六年了,粘的还好好的

网友:
用634环氧树脂,加石英粉做填料,越用越牢固。

网友:
704粘胶,有柔性,耐高温

网友:
704这个不怎么牢靠,小管可能还可以,

网友(2021-05-04):
引用 网友B:
灯泡用的是虫胶加石膏粉,有卖

涨知识,,,,

网友:
704,用过,效果不错

网友:
我还是习惯用502

网友(2021-06-12):
引用 网友A:
你试试704硅橡胶也行,或者AB胶也可以,感觉704更好,因为704比较耐高温

AB胶不行的,虽然常温下很牢,但遇高温就要融化的.

网友:
我用704胶,粘的5Z3P,我认为粘接强度可以满足使用要求。

网友:
我用耐温环氧树脂

网友:
俺最近用铸工胶,很好。某宝某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