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基础学胆机有点难

楼主(2021-03-15):
  海版好!不好意思打扰您了。
  这几天我正准备“小区改造”,重点整治6P3P单端的低频混浅现象,措施是拆光重装。先从输出变压器入手,由于输出牛是灵魂,在本人读书少,又无胆机技术基础的情况之下,只能尽可能地多阅览坛子上的贴子来汲取养份,重在参数的仿照和选取了。连续三天,每天十个小时,不过越看越迷茫,越看越不知所措了,根本找不到北了,因此且向您一吐为快!
   1.关于初级圈数,在相同矽片,相同功放管(6P3P)的情况下,3.5K阻抗,有的绕三千多圈,有的只有二千多圈,线径倒也差不离。何故相差这么多呀?
   2.关于片子问题,有用96×50也有76×40,甚至用66片的也有,究竟6P3P单端输出用多大片子才是正解?
   3.关于初次级的匝比问题,更是五花八门,从n=16到n=21的都有,各有微妙,各怀绝招,苦了吾些初学者,无所适从,听谁的好呢?
   4.我原来见坛上有一贴子里讲过,初级没有3千圈低音出不来.今天我通过看了一个叫HO159老师帖子,现在看来並非如此,他计算的3.5K牛初级只有2048圈,所以这打消了我原准备3000圈的打算,思来想去决定还是按您的86×40   3.5K   三夹三   2400圈:116圈来实施了。
   啰里啰嗦了这么多,敬请见凉!

网友A:
我简单的回答楼主的一些问题,电子管的工况有区别,计算公式的取值不同导致计算结果不同:
1、以6P3P为例其典型工况如下:
屏极电压    帘栅极电压    栅极电压    最大屏极电流    最佳负载阻抗   非线性失真   最大输出功率
   250V         250V            -14V          79mA              2500欧姆         10%           6.5W
   350V         250V            -18V          66mA              4200欧姆         15%          10.8W
   250V         250V          170欧姆       78mA              2500欧姆         10%           6.5W
   300V         200V          220欧姆       54.5mA           4500欧姆         11%           6.5W
典型负载特性曲线:
2、常用输出变压器初级电感计算公式有两个,一般采用L=Rp/2πf或L=0.159Rp/f,Rp是最佳负载阻抗,fd是音频下限。要求高的需要考虑音频下限时的失真系数Md(单位dB),其公式为L=Rp/2πfd√Md^2-1(Md^2是Md平方)
设α=1/2π√Md^2-1,则该公式可以简化为L=αRp/fd,α与Md对应关系如下:
分贝(dB)    3.5     3.0     2.5     2.0     1.5     1.0     0.5
Md              1.50    1.41   1.33    1.26   1.19   1.12   1.06
α                 0.14    0.16   0.18    0.21   0.24   0.32   0.45
由此可知音频下限越低、失真系数越小则初级电感越大,一般感计算公式α为0.159其失真系数为3dB。
《无线电》杂志2008年第5期《浅谈音频输出变压器的设计与制作》将Md取在1.25和1.3之间,L=Rp/4.83·fd。4.82<2π(6.28),因此计算出来的初级电感要大于一般公式。
3、铁芯截面积与输出功率、效率及fd有关,根据铁芯截面积计算公式得出的是最小截面积,由于富裕量不同(特别是一些低内阻的直热管,为了提高效率,功率及屏流要取三倍以上)因此实际截面积出入很大,此外铁芯截面积S=舌宽X叠厚,取1:1.5左右比较合适。
4、初级匝数与电感,铁芯截面积、fd、效率、磁力线长度有关,3000匝只是经验值,不是绝对的。
5、初次级阻抗确定后就可以计算出其变比,以红灯711收音机的输出变压器为例,其初级阻抗5500欧姆,次级阻抗4欧姆,变压器效率为0.8,匝数比=√5500x0.8/4=33.17:1。该变压器初级绕组2800,次级绕组84,实际变比=33.33。
6、输出变压器的绕制方法对音质影响很大,下面是国产精品,五十年代美多HF-10高传真(那时还不时兴高保真这个词)收、扩音机,6V6GT超线性推挽输出变压器的结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6P3P低频应该本来就比较混吧    我听过好几台别人的6P3P反正都比较混   中高频很好 暖暖的 不知道高手做出 ...

6P3P是个比较差的管子-----低频不好,中频虚,高频弱。

网友D:
推荐一本儿书,《电子管电路基础》,孔夫子旧书网去找吧,几块钱,加邮费十几块一本

网友:
喇叭上都会标有阻抗和功率两个参数。比如图片中的扬声器标注了8Ω60W。题主的意思是想知道扬声器上的电压。依据功率和电阻、电压三者之间的关系就可以作一下简单计

网友E:
引用 网友E:
提示一下.....喇叭上都会标有阻抗和功率两个参数。比如图片中的扬声器标注了8Ω60W。题主的意思是想知道扬 ...

喇叭上都会标有阻抗和功率两个参数。比如图片中的扬声器标注了8Ω60W。题主的意思是想知道扬声器上的电压。依据功率和电阻、电压三者之间的关系就可以作一下简单计

网友F:
初学者就不要想着怎么去计算数据了,直接找教程帖子 百分百按照教程做,多做几次经验就出来了
有了经验之后 就根本不需要数据了
初学者重在实践,不要纸上谈兵去纠结那些什么数据

网友G:
还是学一些基础知识再做比较好,否则即使做完了也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做好了声音不满意也不知道从哪里下手改进

网友:
基本的电路计算还是要懂得,各种初中到高中的物理关系到电的,要会。如此就不会太难。

楼主:
  谢谢!
  从学习→了解→装机→改造,我断断续续6--7年了,没有进步,急火攻心哪!

楼主:
引用 网友E:
喇叭上都会标有阻抗和功率两个参数。比如图片中的扬声器标注了8Ω60W。题主的意思是想知道扬声器上的电压 ...

谢谢老师!
  我不是要每步去了解和计算,况且根本没那能力和水平。老了记性不好,所以我只是想仿照一些大家公认的数据去实施,结果综上所述,百花齐放,万紫千红,无从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初学者就不要想着怎么去计算数据了,直接找教程帖子 百分百按照教程做,多做几次经验就出来了
有了经验之 ...

谢谢您!
   言词恳切,句句入耳!
   做过7--8台机子了,买过一对6P3P单端的商品牛(16年买的,76×50,约350元一对),我沒仪器设备,只有用耳朵去鉴定我所喜欢的音乐味,同时去判断装机是否成功.但我总感到商品牛与我自己乱绕的牛(推挽),不相上下,根本听不出区别(不是吹嘘自己绕牛有水平),那只能说明商品牛品质还是平平的,基于此,我多次在深夜用耳朵去找6P3P单端的茬,感觉它低频混,且潜得不深,不及6P15  PP的来得实和受听,标的集中在了牛身上。因此萌发了"小区改造"之念,我的方向是;加大矽片,用可靠公认的数据和绕线方法,以及认真的态度去重绕一对能让自己满意的6P3P单端输出变压器。所以在寻找仿制对象时失去方向后,只能向坛上老师们呼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是学一些基础知识再做比较好,否则即使做完了也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做好了声音不满意也不知道从哪里下 ...

  谢谢您!
  您说的正是我的结症所在,也就是我捣鼓的动力和努力的方向!

网友H:
看你的描述,你不像一个新手啊!倒像是一个入水很深的烧友。

网友:
最近我也在学绕输出变压器,说说我的看法,但是我也是初学,不一定正确,仅供楼主参考!

1、变压器线径和圈数:线径大小与变压器的功率有关,依据是电子管的屏流,这个就不说了。关于变压器圈数,圈数越多,电感量越大,对低频有利。但是圈数越多,漏感也越大,对高频不利,同时太多的圈数会增加铜阻,使变压器性能变劣。因此设计和绕制变压器时,不要过分追求频率下限,并采用分段绕制工艺来减小漏感,使输出变压器高低频均衡。
2、变压器铁芯大小选取:理论上应按工具书上的公式进行计算选取,然而书上的计算公式各不一样,计算结果也不相同,且都是几十年前根据当时电工材料(硅钢片)为依据,不适用现在的电工材料。网上对输出变压器铁芯大小的选取颇有争论,至今无定论。业余情况下怎样选取铁芯大小呢?有一种说法,我觉得靠谱,输出变压器功率应大于电源变压器功率的5倍,例如:一副铁芯如果绕制电源变压器功率为50w,用同样铁芯可绕制10w输出变压器。(指单端放大器)满足这个变压器的铁芯经计算可选用75mm片叠厚40mm、86mm片叠厚38mm硅钢片。值得注意的是同功率下选大铁芯,否则绕制困难,甚至难以绕下。
3、变压器初次级匝数比是根据初级阻抗和次级阻抗按公式来计算的,初次级阻抗不同,匝数比也就不同。

免责声明!仅供参考,后果自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简单的回答楼主的一些问题,电子管的工况有区别,计算公式的取值不同导致计算结果不同:
1、以6P3P为例 ...

  惊动白版老帅了,实在不好意思了!说心里话,今天是我玩胆以来收益最大的一天,你的详细回帖,我反复看了三遍,虽然还有很多东西爵不烂,但启发性和理解性是无以伦比的,不懂的方面有待日后慢慢再来消化,因此再次表示深深的谢意!
   您发我的表上有五条曲线,我只懂了一条,不知对不对,我想谈谈我的理解说错别笑)
    在黄圈内特定的工作条件下:6L6最理想的输出阻抗应该在2.5K,其功率在6.5W,谐波失真在13%,而当在同一条件下,输出阻抗取3.5K时,输出功率可达到7.5W,失真随之增加到15%,即用增加失真来获取最大功率,这也就是普遍采用3.5K制牛的由来,因为仅增加了2%的失真即可换取1W的功率还是划算的.
  那么当特定条件改变,比如280V,300V,320V或者栅负压-14V.......-20V这个表的走向又会如何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惊动白版老帅了,实在不好意思了!说心里话,今天是我玩胆以来收益最大的一天,你的详细回帖,我反复看了三 ...

我来解释一下6L6的负载特性曲线:
P为输出功率,δ为总谐波失真,H2为二次谐波失真,H3为三次谐波失真,H4为四次谐波失真,负载阻抗为2.5K时总谐波失真为10%(楼主误把输出功率曲线当做失真度曲线了),二次谐波失真为9.5%,三次谐波失真只有2%,四次谐波失真可以忽略,表面看总谐波失真较大,但是主要是二次谐波失真,一般认为二次谐波失真是胆味的主要成分,是“不令人讨厌的失真”,尤其是在推挽工作时(Rp-p5K)二次谐波失真可以抵消,总谐波失真较小。而负载阻抗3.5K时,输出功率可以接近7.4W,总谐波失真只有7%(这可能是不少人负载阻抗取3.5K的原因,另一个因素是3.5K的输出变压器比较普遍),但是其二次谐波失真成分降低到4%,三次谐波失真上升到5%,明显影响音质。
这种标出几个谐波失真的负载阻抗图,手头只有少数几个,其他的要根据功放管负载曲线计算。

网友:
我也觉得楼主不是新手,应该把标题改一下这样人家对你的回答才更有帮助,不然人家把你当成新手来回答问题就没有意义了

网友C:
6P3P低频应该本来就比较混吧    我听过好几台别人的6P3P反正都比较混   中高频很好 暖暖的 不知道高手做出的是什么样

网友I:
引用 网友B:
6P3P是个比较差的管子-----低频不好,中频虚,高频弱。

所有才有一个外号叫"大声公“,最开始使用的就是电影机配套的推挽15W功放。做单端还不如6P1音质好

网友J:
没有基础学是有点难。我也深有感触。要说玩这东西是玩好多年了,但现在还是一头雾水,感觉现在越学越不会了。不懂的东西是越来越多了。甚至有些语言也听不懂了。我这几天也绕了个输出牛,白板也是非常耐心细致地讲的非常详细,可我呢!还是一头雾水,原因有两个,一是自己基础太差,二是自己真的老了悟性太差了。我昨天在坛里发现各软件,是 关于输出变压器的,非常好!把你所需要的数据往里一输,数据全出来了,什么线径呀匝数呀全有。你不妨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I:
所有才有一个外号叫"大声公“,最开始使用的就是电影机配套的推挽15W功放。做单端还不如6P1音质好

是的,6P1单端,要老电子管收音机的铁芯才好听,目前现代的铁芯没有一个好听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J:
没有基础学是有点难。我也深有感触。要说玩这东西是玩好多年了,但现在还是一头雾水,感觉现在越学越不会了 ...

我搞电子管都几乎一辈子了,我不是商人,纯属爱好,就前5前才自认为明白了。首先你得练就一双好耳朵,其次你得有一个好电路,进而要有一个随时可以换元件的平台,我是用环氧板做的,接牛的部分是鳄鱼夹,随时可以听各种输出牛。
说句实话,现代铁芯只有C铁芯能找到满意的铁芯,其它的不是这个毛病就是那个问题。

补充内容 (2021-3-28 18:07):
“就前5前才自认为明白了”,是前5年。

网友I:
引用 网友B:
我搞电子管都几乎一辈子了,我不是商人,纯属爱好,就前5前才自认为明白了。首先你得练就一双好耳朵,其 ...

老师的经验一透露,老铁芯的价格又要开始新一轮的上涨趋势。。

网友:
慢慢来,没有捷径可走有些都是商业机密不会告诉你的,自己摸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来解释一下6L6的负载特性曲线:
P为输出功率,δ为总谐波失真,H2为二次谐波失真,H3为三次谐波失真 ...

  非常感激白版主的耐心开导解释!今天收获巨大,总算把这张见过多次面象条金魚样的图给看懂了,不过我还想讨教以下问题:
  1.总谐波失真是单独的失真参数还是H2+H3+H4的总和?
  2.二次谐波是公认的胆味,越多听着越舒服,但有利必有弊,那么我们在实际装机当中应该如何考虑总谐波失真与二次谐波之间二者的取舍呢?换句话说那个参数应排在首位优先考虑呢?
  3.我想了解音频信号与H2H3H4的衰减幅度是何关系?(可能表达不清楚)例如:当信号幅度为1V,那么它的H2H3H4又会是多少V呢?

楼主:
引用 网友K:
笨办法,多做几个,然后用同样的喇叭听同一首歌,结果就出来了,
有个根本的问题,你喜欢听什么类型的音乐 ...

谢谢您的回贴!
   不怕您笑话,我确实是这么想,也是这么做的,己用普通矽片96×35的,初级3000圈,0.3线,次级150圈,0.42三组併线,三夹三绕法.上机试听不行,人声明显靠后.失败了,个人估计是片子不行,所以马上又重购了10公分进口二手86灰片,想心中有底后才开绕.绕一只听一只,不满意重绕,直至能够应付过耳朵为止.
  我喜欢听粤语歌和民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推荐一本儿书,《电子管电路基础》,孔夫子旧书网去找吧,几块钱,加邮费十几块一本

谢谢!
  不瞒你说,岁数大了,记忆差了,读书有点走马观花了。加深影像惟有与人交流请教和自己多动手,从而来提高一些,无奈周边象我这样喜欢胆机的人没有,所以只好常来坛上麻烦各位了。

网友L:
哪位大侠手里有公认的名牌输出牛修复时拆开仔细一些,得出数据,大家试绕看看如何。厂家也是反复实绕取得数据,实际和理论还是有距离的,出好声不是一个指头的功劳 是整个手的功劳 缺一不可。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你的描述,你不像一个新手啊!倒像是一个入水很深的烧友。

谢谢您回贴!
我是78年从装落地收音机开始接触无线电的,不过己荒废二三十多年了,胆机是6-7年前替本地一个网商加工焊胆机时了解的,就是从那里听见了胆声,才喜欢上了胆机的。因此胆石虽是同类,而我对它确实是熟悉的陌生人。以前沒退休,装响了事,解瘾即可,而今己退,时间大把,所以在装响的基础上还想再装好一点点。无奈岁数大,根基浅,底子薄,只好求助诸位了!仅此而已。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激白版主的耐心开导解释!今天收获巨大,总算把这张见过多次面象条金魚样的图给看懂了,不过我还 ...

1、总谐波失真是滤掉正弦波基波后的输出电压与没有滤掉基波的输出电压之比,包括了多次谐波成分,其中各次谐波成分需要仪器测量;
2、多次谐波如何衰减的,这个涉及高深的函数理论,得翻阅教科书或请教科班出身的专家,本人一个业余无线电爱好者出身不敢班门弄斧。
3、总谐波失真里面包括多次谐波,两害相权取其轻,二次谐波相当于乐器的谐音因此听感好(所以有网友戏称所谓胆味就是听失真),奇次谐波对音质影响较大,因此尽量选择二次谐波丰富奇次谐波较少的工况。

网友:
引用 网友I:
老师的经验一透露,老铁芯的价格又要开始新一轮的上涨趋势。。

哈哈,老铁芯已经涨过价了,再说有一些老铁芯也是不好听的,再说好听的铁芯尺寸也不一定是大家想要的,比如我说的收音机的输出牛,体积很小,或许就那么一批铁芯好听,很难选择的。有人说金沙片好听,我特地找到舌宽22的铁芯,也不好听。西电的铁芯我也都试过,动态不够,但还过得去,所以现在几乎找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哪位大侠手里有公认的名牌输出牛修复时拆开仔细一些,得出数据,大家试绕看看如何。厂家也是反复实绕取得数 ...

   我觉得,很难。小小一个牛,牵制的因素太多了,有自身的还有外部配合的。即使拆开全部获得数据,全面仿真,我看也未必能会得到满意的效果。因此我认为只有纵向去比较,横向比较会伤害颇大。但肯定的是专业是远胜于业余的。

网友:
西电也有好多牌号的,有1038 1048  94铁芯,无法选择,只有听过的能提供一点点经验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K:
十大九不虚,唯大不破,这是我玩音响的心得,

  老大,你说的我不懂呀,“十大九不虚,唯大不破,”这好像文言文。

网友M:
引用 网友L:
哪位大侠手里有公认的名牌输出牛修复时拆开仔细一些,得出数据,大家试绕看看如何。厂家也是反复实绕取得数 ...

业余条件下,最难的恐怕是稳定的原材料供应。打个比方,工厂可能用了一种烂铁芯,但他在线路上做了调整,业余仿的时候用了一批高级铁芯,线路却没有调整,还是没有好的效果,找一家稳定的烂铁芯供应商也不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总谐波失真是滤掉正弦波基波后的输出电压与没有滤掉基波的输出电压之比,包括了多次谐波成分,其中各 ...

   谢白版主,请理解,我不是想钻牛角尖,只是想从您那里多了解点。因为我当初学装晶体管收音机时也是这样起步的,装响不算,还必须要弄懂弄通其交流通道与直流通道的走向和工作原理,才能算是基本会。所以习惯使然,麻烦了您很多,敬请见谅!

网友:
引用 网友M:
业余条件下,最难的恐怕是稳定的原材料供应。打个比方,工厂可能用了一种烂铁芯,但他在线路上做了调整 ...

主要看的是他的绕制方法和工艺,铁芯可以做一些简单的测试对比,方法网上有一些 可以看看,要仿制也不是一点不差,可能要做些调整,要山寨要先了解对方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业余条件下,最难的恐怕是稳定的原材料供应。打个比方,工厂可能用了一种烂铁芯,但他在线路上做了调整 ...

  老师说得精辟之极

网友M:
回ECF80:以上只是个人感受,千万不敢称“老师”,矿坛人才济济,这么称呼要折煞小可了。

网友N:
您好,
您提的这几点问题,其实背后有一条总线。您就是想弄明白,为啥同一个东西,会有这么大差距。

     中东那地方,为什么这几十年战火不断?除去地缘和经济等因素,根本上说,就是因为每个人只能看见自己想看见的,相信自己认为对的。那地方信伊斯兰教,同一个教义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解读和见解,所以经过时间的发展,就形成了很多派系,比如什么逊尼派、什叶派什么的。每个派系自己都觉得自己是正根,互不相让,只能互相伤害。同理,看过《西游记》您应该知道,一个佛教 分为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然后又细分“八宗”,即:禅宗、密宗、律宗、三论宗、法相宗、华严宗、天台宗、净土宗。道教分“全真派”与“正一派”,要饭的丐帮还分净衣帮、污衣帮了。
     很明显,同一个祖师、同一套经论,可以演变成无数种解读和诠释。音响亦然,输出牛亦亦然。
     您说的6P3P输出牛,正如您所见到的,初级有两千匝的,有三千匝的,铁芯有96的,有66的。 无论怎么做,都能响,都不为错,但是细究又都不为对,或者说都不全对。因为就不存在全对,全对就完美了,人类肉眼可见的宇宙不存在完美。

  不知道我这样说,您能不能理解到字面背后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K:
玩电子管不就是看起来高端大气上档次吗,所以虎头做好了,不要被蛇尾耽误,机机做得好,音箱不能拖后腿, ...

  哦,是这样诠释的,明白了。
  我觉得玩胆机与玩音响完全是两码亊,不可混为一谈。胆机只是音响中的其中一部分,一个好声音是整个系统全方位的配合,音源+功放+音箱+环境,可那是大款才能玩得起的呀,屁民只能择食而为了。

网友L:
引用 楼主:
我觉得,很难。小小一个牛,牵制的因素太多了,有自身的还有外部配合的。即使拆开全部获得数据,全面 ...

玩胆机没有止境。自己永远也不会满意自己的作品。人的听觉感知也不相同,张三认为好的你可能不屑一顾,年轻人和老年人的听觉相差甚远,不尽相同的条件得到的也不一样,玩的过程就是享受,

楼主:
引用 网友M:
回ECF80:以上只是个人感受,千万不敢称“老师”,矿坛人才济济,这么称呼要折煞小可了。

  别客气!古人云:三人之行,必有吾师。能者为师,就是老师。您姑且受了不妨。

网友M:
引用 楼主:
别客气!古人云:三人之行,必有吾师。能者为师,就是老师。您姑且受了不妨。

这句话也回赠给大家吧!
感谢矿坛这么好的交流平台,这些年从矿友那儿学到的比付出的多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N:
您好,
您提的这几点问题,其实背后有一条总线。您就是想弄明白,为啥同一个东西,会有这么大差距。

   禀海版,你把我的总根给挖出来了,确实是想搞明白这个中原因,这是我在没看到您贴之前的想法。现在的想法是:只要有存在,即是合理;正因为胆机不可能做到尽善尽美,所以才会有这么多的胆机论坛来供胆友们交流.不知我理解得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句话也回赠给大家吧!
感谢矿坛这么好的交流平台,这些年从矿友那儿学到的比付出的多得多。

  您是有收有付,虽说是顺差,但说得过去了,而本人呢仅是个只收不付者,根本没啥回馈别人,惭愧呀惭愧!

网友N:
引用 楼主:
禀海版,你把我的总根给挖出来了,确实是想搞明白这个中原因,这是我在没看到您贴之前的想法。现在的 ...

不只是胆机不能尽善尽美,
人生处处都不能尽善尽美。
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能与他人言十无二三。

每当疑惑的时候,想一想我说的这句话:“自己看见的未必就是真相,自己深信不疑的未必就是真理。”

网友O:
我也装了两台胆机,都是买的套件,很容易成功。一台6P1推挽,一台300B单端,都是在淘宝上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玩胆机没有止境。自己永远也不会满意自己的作品。人的听觉感知也不相同,张三认为好的你可能不屑一顾,年 ...

您说得非常对!----自己永远也不会满意自己的作品
其实我从开始学习至今,己装过6-7台机了,多是低端入门级的,有单端也有推挽,就是装了拆,拆了装,除享受过程之外,还充实了生活内涵。

楼主:
引用 网友N:
不只是胆机不能尽善尽美,
人生处处都不能尽善尽美。
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能与他人言十无二三 ...

    桃花潭水深千尺,
    不如汪伦送我情。
  谢谢版主,我会谨记的!

网友L:
引用 楼主:
您说得非常对!----自己永远也不会满意自己的作品
其实我从开始学习至今,己装过6-7台机了,多是低端入门级 ...

玩胆机的不一定是音乐爱好者,爱的是电子技术,和成功的喜悦,祝你生活愉快

网友:
引用 网友L:
玩胆机的不一定是音乐爱好者,爱的是电子技术,和成功的喜悦,祝你生活愉快

我就是这类的木耳朵。但是爱的是电子技术,和制作过程的乐趣。

楼主:
引用 网友L:
玩胆机的不一定是音乐爱好者,爱的是电子技术,和成功的喜悦,祝你生活愉快

   谢谢您的祝福!
   我是标准的音乐爱好者+电子技术爱好者。曾经赶40多公里到苏州去听音乐会;我从76年开始订《无线电》杂志起,先后订过《无线电与电视》《家电维修》《电子报》《无线电技术》《实用无线电》还有份什么报纸名字忘了。
   实足的痴狂哟,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也装了两台胆机,都是买的套件,很容易成功。一台6P1推挽,一台300B单端,都是在淘宝上买的。

   我觉得买配件组装固然容易,但却会丢失一份“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快乐和喜悦。您说是不?

楼主:
引用 网友K:
玩音响器材好比修马路,单行道,双车道,四车道,六车道等等,六车道,还有八车道。当然越是宽敞的路开车才 ...

   也好比养家畜,有条还是养大的利益丰厚。羊比鸡大,猪比羊大,马比猪大,饿死的骆驼还比马大呢?要命的是那个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P:
都是高手,电路完全不懂~

  本人充其量仅玩客而已,不过是喜爱吧。
  坛上纷纭技师,那才是引领胆域风骚的神州精英那!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
  不瞒你说,岁数大了,记忆差了,读书有点走马观花了。加深影像惟有与人交流请教和自己多动手, ...

我推荐的这本书,不是那种各种公式的教科书,这本书非常通俗易懂,强烈建议您看一下,基本上看完后,电子管放大器怎么玩儿心里就有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推荐的这本书,不是那种各种公式的教科书,这本书非常通俗易懂,强烈建议您看一下,基本上 ...

  谢谢老师的好意忠告!
  我三十多年前买过冯报本编辑的《电子管收音机》一书,大概1公分厚,封面有绿和棕碣色图案的,不过没时间好好看,肯定还在,我找出来读一读也罢。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大,你说的我不懂呀,“十大九不虚,唯大不破,”这好像文言文。

我觉得铁芯不在于大,视放大器输出功率而定。

网友Q:
引用 楼主:
您说得非常对!----自己永远也不会满意自己的作品
其实我从开始学习至今,己装过6-7台机了,多是低端入门级 ...

对,自己捣鼓就像有的钓友一样,把钓上来的鱼又放入水中,再钓。然后回家路上在菜场买了一条海鱼。

网友:
引用 网友Q:
对,自己捣鼓就像有的钓友一样,把钓上来的鱼又放入水中,再钓。然后回家路上在菜场买了一条海鱼。

哈哈,比喻的好。没有一套方法,有可能一辈子都弄不好。如果自己做单端输出牛(买的也不放心),必须绝对有一套测试输出牛过直流的电感和阻抗的设备。没有这个你做出的输出牛到底在工作点是多少电感量?阻抗和设计的差多少?做到心里有数才能进行下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