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顶盒

楼主(2021-03-16):
处理旧电脑设备零件,把准备扔掉的一个IBM小电脑壳子、一块ITX主板、一个水星多用途路由(拿它当无线网卡用)及多余的两个硬盘,拼凑一番,做了个类似电视盒子的东西,给大家看看。可能比市面上4、5百的盒子要好,除了可以随便安装如:腾讯、爱奇艺、优酷等视频网站app外,还可以播放下载的个性化兴趣视频,比盒子灵活。这大概也是废物利用吧?
主板:华擎QC5000M,cpu AMD A4-5000,2 x ddr3 2G,Lan口,D-Sub + HDMI,USB2\3各2个。
一32Gb固态,一320Gb机械,Windows 10 1709 ,水星路由--五模式 AP、Router、Repeater、Bridge及Clinet客户端即网卡模式,
键鼠可不要键盘,一根hdmi线接电视。调试时先接D-Sub显示器,然后再把hdmi设置为主显示器即可。发几张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便搞一下也比一般买的盒子强大很多。

谢谢回复!安卓确实和win不能比较,虽然安卓采用的是精简指令集,但其模块的体量相对要大得多,需要处理的指令量也要大很多,对于视频这种流媒体的还原,也还是有差距。另外,买个盒子虽然方便,但也失去了把玩软硬件的乐趣,这大概也不是这个论坛区的朋友们所追求的理想吧?

网友B:
win 开机太慢啊。操作复杂。
用安卓的开机快点。能耗也低。而且买盒子大多是同时买了账号,可以免费看1,2年直播啊。

网友C:
我不喜欢看网络机。麻烦。。好多还看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n 开机太慢啊。操作复杂。
用安卓的开机快点。能耗也低。而且买盒子大多是同时买了账号,可以免费看1,2 ...

由于用了固态盘,开机还行,打开应用有点迟钝。至于操作,比较简洁,和手机界面差不多,但可选项就多多了。能耗也还行,主板耗电大约只十几瓦。我用的是老ATX袖珍电源,20p的,插座下面空着四只脚也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不喜欢看网络机。麻烦。。好多还看不了、

谢谢回复!不太麻烦,就三根线,一根接电视hdmi,一根电源。一根路由的以太网线。奥,还忘了,插个鼠标。

网友A:
随便搞一下也比一般买的盒子强大很多。

网友D:
耗电量是电视盒子的十倍以上了,

网友:
上 安卓 X86 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耗电量是电视盒子的十倍以上了,

谢谢回复!一般客厅的枝形吊灯耗电也在百瓦以上,所以,这点电基本可以忽略不计。况且,从制作、安装上看,就当是装了个大玩具吧!

楼主:
谢谢回复!还真没有体验过安卓的x86,也不知怎样安装x86版的安卓。也可能是个人原因吧,比较反感安卓,如果鸿蒙能够自由发布,倒是有兴趣一试。

网友E:
我是用一个带hdmi接口的平板,
把hdmi插到电视机上,
然后平板上有的都可以在电视机上显示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是用一个带hdmi接口的平板,
把hdmi插到电视机上,
然后平板上有的都可以在电视机上显示出来。

谢谢回复!这方法也很有意思,比较直接。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视频安卓盒子天然优势,x86侧重点不同

谢谢回复!好像除盒子外,电视自带的网络播放也和盒子差不多,所以安卓盒子的危机比较深重,只好用送视频VIP推销了。我这个当电子垃圾扔也是扔了,当玩具玩玩,换换脑筋。

楼主:
再补两张图。对所有对此话题有兴趣的朋友们顺致谢意!

网友G:
可以试下凤凰系统“phoenix os”WIN系统下直接安装,开机切换启动项就行,相当于双系统。安卓软件基本都能装,下个当贝市场,里面应用看视频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试下凤凰系统“phoenix os”WIN系统下直接安装,开机切换启动项就行,相当于双系统。安卓软件基本都能 ...

非常感谢!有机会一定试试。系统是个搭载平台,就看哪个方便快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