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认个管子

楼主(2021-03-16):
闲鱼淘的机器,有个管子丝印掉了,看着像整流管PY88,买回来大小不一样吗,管脚接线也不同,而且这台单端也有晶体管整流,现在很迷茫,求大神帮忙看一下,论坛上不了高清图,我放闲鱼了(或者留个微信),好人一生平安!

楼主:
这是该管子的图片

网友A:
灯丝电压多少伏?这个怎么不说?另外,这种二极管引脚很容易分辨,应该告知屏极接哪几个管脚。

网友:
类似的管还有2个,管脚接线与PY88是相同的,屏极帽是阴极,其高度不同:
PY81
PY83
除了P字头的(灯丝电流300mA)还有E字头的EY81,EY83(灯丝电压6.3V),除灯丝电压其他与P字头的相同。
管脚接线不同的有EY84和EY86屏极帽是高压
接线比较特殊的是EY500A、PY500、PY500A,EY87,屏极帽是高压:

网友B:
电视机用的行阻尼二极管,国产代表管用于75度偏转角6Z19管全高65mm管径19mm(与6J1粗细相同),用于110度偏转的6Z18管全高83mm管径22.5mm(与6P1粗细相同)。国外的用代换表一查便知。用途不大。
两端是彩电用管。

网友:
这管子做整流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丝电压多少伏?这个怎么不说?另外,这种二极管引脚很容易分辨,应该告知屏极接哪几个管脚。

大哥,我也是小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类似整流管还有2个,管脚接线与PY88是相同的,屏极帽是阴极,其高度不同:
PY81

老师,可否加个微信,13266633985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视机用的行阻尼二极管,国产代表管用于75度偏转角6Z19管全高65mm管径19mm(与6J1粗细相同),用于110度偏 ...

老师,这上面图片太模糊,可否加个微信?万分感谢!13266633985

楼主:
恶补了下电子管知识,4.5角灯丝,2.9角阳级,高压帽是阴级

网友A:
找个万用表,用交流电压档,测量一下灯丝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万用表,用交流电压档,测量一下灯丝电压。

大哥,我刚测量灯丝17左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哥,我刚测量灯丝17左右

那就是PY81F。这里有参数和管子引脚图 http://www.tubebbs.com/tubedata/sheets/148/p/PY81F.pdf
某宝有日本的 17Z3 电子管,可以直代。另外,如果有6.3V1A的灯丝绕组,可以使用国产6Z19代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PY81F。这里有参数和管子引脚图 http://www.tubebbs.com/tubedata/sheets/148/p/PY81F.pdf
某宝 ...

太感谢了,不过这个管子貌似没得买,不知道是否可以用PL81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感谢了,不过这个管子貌似没得买,不知道是否可以用PL81

同型号代换17Z3F

可以用其他型号代换,找耐压值相同或者大于值,输出电流相同或大于值,内阻相近(差异不要太大,高了压降大),灯丝供电要看你的电牛有5V,6.3V(2组×6.3V=12.6V)或者其他值。

管座问题,自行解决。

以上建议是在买不到同型号的情况下才改装代换的。

网友:
我收集的一般常用欧洲整流电子管资料:

                    灯丝电压/电流         参数                   极限参数             管脚                  最大滤波电容
                                                                                                    最大屏极耗散功率
    EY88        6.3V/1.55A           500V/220mA        6000V/550mA       9--P    Q---K

    PY80          19V/0.3A            650V/180mA        4000V/400mA       3--K    Q---P             4uF

    PY81           17V/0.3A          550V/150mA        5000V/450mA         9--P    Q--K             3.5W

    PY82           19V/0.3A          250V/180mA                                     3--K    9--P             60uF

    PY83           20V/0.3A           175mA                5000V/500mA         9--P    Q--K

    PY88            0V/0.3A                                          同EY88                                           5W

    PY500          42V/0.3A               5600V/440mA                            2,7,8--P  Q--K           11W

    UY85            38V/100mA          250V/110mA      700V/660mA       3--K    9--P

    DY80            1.25V/200mA        2200V/1mA                                 4,5--F

    DY86            1.4V/550mA     18000V/0.15mA                               4,5--F

    DY87                  同DY86

          9脚的4.5脚为灯丝。                   仅供参考

网友:
漏了:PY88灯丝电压应为30V.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太感谢了,不过这个管子貌似没得买,不知道是否可以用PL81

PL81不可以替代,因为它是脉冲放大管也就是行输出管,而PY81是二极管也就是行阻尼管。看你所说,这个管子应该是作为高压缓冲管使用,代换的焦点是灯丝供电,这就要看机子的变压器绕组,是否提供有多组灯丝电压输出选择,如果没有那你只能找参数一样的管子。或者另外搞个灯丝电源变压器,使用代换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81不可以替代,因为它是脉冲放大管也就是行输出管,而PY81是二极管也就是行阻尼管。看你所说,这个管子 ...

我说错了,PY81F实在是找不到,PY81灯丝电压也是17V ,可以用嘛?PY81F和PY81有什么区别?

网友:
PY81屏极为9脚,PY81F屏极为2、9脚,其他参数接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说错了,PY81F实在是找不到,PY81灯丝电压也是17V ,可以用嘛?PY81F和PY81有什么区别?

PY81F的屏极引脚是2;9。PY81的屏极引脚是9脚,2脚是空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PY81F的屏极引脚是2;9。PY81的屏极引脚是9脚,2脚是空脚。

大师,我机器上接线是接的九角,而且我量了我的管子,2.9角互通,是不是可以直接用PY81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师,我机器上接线是接的九角,而且我量了我的管子,2.9角互通,是不是可以直接用PY81

是的。。。。。。

网友D(2021-06-03):
请教一下有没ey87单端线路图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有没ey87单端线路图

请先搞清楚EY87是个什么功能的电子管。它是个高压小电流二极整流管,你打算把它用于单端那个部位?

网友:
不好意思没注意看,在马家搜索pcl86时跳出个ey87

网友:
6Z19

网友:
国产6Z19替换即可,这个管子主要作用就是高压延迟,和当滤波电阻降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