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波收音机提高灵敏度简法

楼主(2021-03-16):
中波收音机的磁棒天线99%都有次级线圈,作用是阻抗变换。一般天线的次级圈数是初级的10%,这就意味着次级感应的电压只有初级的10%左右。而场效应管高放、混频的收音机一般不要次级线圈,如果在普通晶体管、集成电路收音机上加一个场效应管源极输出器同样能起到阻抗变换的作用,等于加了一级十倍的高放灵敏度提高不少。

网友A:
在研中的机器表明:增加高放级,带来噪声系数。若如楼主所说增加场效应管源极输出(电压增益小于1),则信噪比S/N将有可观的劣化。声音变大了,噪声更大了。
下面两张图可以简略看看:
第一张,增加高放增益为26dB,然后衰减16dB,观察输出音频。
第二张,增加高放增益为10dB,不衰减,观察输出音频。
S/N一目了然。
当然提高变压比没有错。甚至没有抽头全部接入也行,但看环境情况,玩的开心就行。
提醒一下的是,大信号下第一级的互调产物如雨后春笋,直接变成了检波,后面电路只能“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二只(二级),不就成了100倍

灵敏度一定超越全德生根德的全部收音机,看来,德生和根德的设 ...

怎么,场效应管高放只能你用别人不能用么。你用了就性能堪比德劲1103,别人用就要讽刺一翻。是不是应该这么说“德劲工程师太笨了,明明一次变频就能达到的效果非要弄什么二次变频”,我们这些低分会员只能搞些投机取巧,不像你们万分大老有整机设计能力。

网友:
试过,有效。但是没有AGC的简单电路遇到强信号对接收效果有影响。

网友:
现在已经关停的模拟电视频率最低也有40MHZ,这个频率基本上没什么干扰,自然是加了比不加强,如果是频率较低的中波,在现在的电磁环境下这样做只能适得其反。

网友:
楼主的这办法简单,读过初中物理就能理解,不错!可楼主的这个想法也太简单,客观事物不由你这样想啊。有空找个电子管收音机去试试,你可能就知道,原来灵敏度还真不是因此那么高。

网友B:
加二只(二级),不就成了100倍

灵敏度一定超越全德生根德的全部收音机,看来,德生和根德的设计们太笨了。

网友C:
去年我曾说过不止一次,kpe等晶体管袖珍收音机和目前几乎所有的集成电路收音机(就是带调频波段的德声凯迪等)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中波只有一个磁棒天线的线圈,采用中间抽头的做法,省掉了过去收音机的初级次级两个线圈,结果是灵敏度提高不少,但是极其不抗干扰,这种做法是绝对的反人类的,放在过去90年代前当然可以,现在电磁环境这么差,还搞一个线圈,那还让人听中波吗?7642的收音机只用一个线圈,2000年以前我听它时,除了串台没问题,但现在听它全是嗡嗡声,实践证明,长磁棒的收音机,初级和次级线圈离的越远,越抗干扰,但灵敏度也会减弱,熟重熟轻自己掌握吧。当然如果在户外听,当然是灵敏度越高越好

网友:
       主楼没有全面考虑,场管的输入阻抗高,可以是磁棒初级线圈直接接入,还可以保证输入回路Q值足够高,可以使输入电压提高十倍,但是场管的输出交变电流未必是晶体管的十倍,还有可能比晶体管输出的交变电流还小,灵敏度不一定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年我曾说过不止一次,kpe等晶体管袖珍收音机和目前几乎所有的集成电路收音机(就是带调频波段的德声凯迪 ...

不能一概而论,在城市中波是电磁干扰严重,我在农村干扰并不严重。我试验的结果是灵敏度确实提高,噪声也大了些。收音机磁棒天线抽头不是现在才有5-60年前就有,抽头的收音机灵敏度高是因为集成电路天线输入端的阻抗比晶体管高。

网友:
增益不是足够的机器,在信噪比较好的接收环境,增加机器的增益可以改善接受效果,楼主的方法也许凑效。

在评价灵敏度的时候不要忽视信噪比。

网友:
水桶效应,补短板最能体现效果,加长长板对总体效果提升非常有限,且会增加重量。各项指标会互相影响体验的,要提高需要从总体上综合考虑,并不是一味的提高某一项指标能达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二只(二级),不就成了100倍

灵敏度一定超越全德生根德的全部收音机,看来,德生和根德的设 ...

说的不错,按照现在做gpu显卡芯片的能力一个芯片可以集成几十亿的晶体管,那灵敏度估计连外星系的信号都能收到

网友D:
这里想问下,初级调谐和次级及以后的电路不供地,是不是能抗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研中的机器表明:增加高放级,带来噪声系数。若如楼主所说增加场效应管源极输出(电压增益小于1),则信 ...

源极输出(或称共漏高放),并不一定降低信噪比,反而对有适当AGC控制下的共集/共漏高放有提升信噪比的能力。仅仅由于无信号处的空间噪声大幅度增加,并不是信噪比下降的原因。没有合适的AGC,任何放大器都会因为大信号下的互调产物急剧增加而导致信噪比下降。
一个在研的采用自举方式的共集高放表明,传统模式外差机下的远程台模糊不清的信号,在此时能够有效提升其清晰度与可懂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里想问下,初级调谐和次级及以后的电路不供地,是不是能抗干扰?

当然共地,可变电容都是定片接地

网友:
支持楼主把想法变成现实。
至于论坛积分,都是从媳妇熬成婆婆的,慢慢来就有了。

网友E:
高放加不加取决于实际情况,不是说加上之后电路高端或者说灵敏度高就能加的,就好比做菜,明明老抽放多了口味已经偏咸了,还要加盐提高口感吗?恐怕一勺盐下去就齁得慌了。
同样的,收音机灵敏度是很重要,但灵敏度太高会导致多阶互调,信噪比也会劣化,反而会降低接收效果,我也欢迎您试一下,一试便知。

网友:
还有一点就是金属效应,这个就是纯理论只适用于干扰严重情况,绕在磁棒上的线圈看似捕捉的是磁棒内部的磁场信号,实际上与此同时也在捕捉外部干扰的电磁波信号,先假设一个三极管输入阻抗很高能把全部线圈加进来,那么它就会引入较大的外部干扰信号劣化信噪比,包括抽头式磁棒天线也是。如果想效果好只能绕成独立的初次级,次级又能阻抗匹配又能避免金属效应带来的干扰,一举两得。

楼主:
引用 网友E:
高放加不加取决于实际情况,不是说加上之后电路高端或者说灵敏度高就能加的,就好比做菜,明明老抽放多了口 ...

是的,但是高灵敏度的收音机都有高放,没有高放的收音机要做到0.1mv/m是不可能的。这个加在有高放的集成电路上肯定不行。加场管要么有用灵敏度提高,要么无效。不可能比不加还不如,跟以前的电视天线放大器一样,加了远台还是满屏雪花,只能说是放大器的噪声系数太大,但是加放大器不可能使原来清晰的台变得满屏雪花。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的,但是高灵敏度的收音机都有高放,没有高放的收音机要做到0.1mv/m是不可能的。这个加在有高放的集成 ...

不管别人怎么说,反正索尼CXA1019/1191/1691系列加了K596之后,底噪低了,灵敏度高了,实际收听效果不错

网友C:
天线放大器也要有信号才行,比如原来收铁岭电视台不清楚,用了天线放大器就变的清晰了,但原来就收不到台,你加了天线放大器,也可能无台。同理,在超外差中波收音机上加高放是有用还是没用呢?如果真的有用,那么是出于成本还是出于制作难度大的原因,各收音机厂家都不给中安装高放呢?很多两波段收音机,短波就要经过一级高放,而中波直接接变频级,就是这个原因,同样三级高放的机器在中波短波也是非常少见的,增加一级高放如果说技术很难,和自动增益有矛盾,那增加一级中放应该难度小些,而且增加一只三极管一个中周,还有几个电阻电容实际上成本并不高,完全可以涨点价,买高档机的人不会买不起的,很明显就是没必要。军用机听微弱信号是工作,必须听清楚,民用机听娱乐,噪音怎么算娱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天线放大器也要有信号才行,比如原来收铁岭电视台不清楚,用了天线放大器就变的清晰了,但原来就收不到台, ...

有2本书上的内容可以解答你的疑问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管别人怎么说,反正索尼CXA1019/1191/1691系列加了K596之后,底噪低了,灵敏度高了,实际收听效果不错

这是因为弱信号经过放大变成了强信号,AGC起控压低了中放增益,因此灵敏度和信噪比得到了提高。
但分立元件收音机本身AGC控制量就小,中放增益也不高,加了高放只能说放大噪音,如果干扰不严重加上还算可以,干扰严重的话就不如不加了。中波干扰还是比较大的,并且电台众多可能引起多阶互调,因此不建议普通中波收音机加高放。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然共地,可变电容都是定片接地

之所以这样问是因为,大环调谐天线和收音机不是供地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怎么,场效应管高放只能你用别人不能用么。你用了就性能堪比德劲1103,别人用就要讽刺一翻。是不是应该 ...

不要跟小人计较,这种嘲讽人行为也就玩玩收音机而技术永远得不到提高。

支持您的想法,坛里很多人认为不可能,但是民用和军用还是有区别的,军机线路全都有至少一级以上高放,......

祝您早日成功!

网友:
很简单,搞个实验版,比较一下,加与不加,一听定乾坤!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场效应管高放只能你用别人不能用么。你用了就性能堪比德劲1103,别人用就要讽刺一翻。是不是应该 ...

呵呵,别生气啊。其实康木老师水平很高的,这就是幽默了点。复制一段songluhui老师的:(提醒一下的是,大信号下第一级的互调产物如雨后春笋,直接变成了检波,后面电路只能“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了)。不知你看懂了没有。

网友:
还是实践出真知,千万不要纸上谈兵,尽信书不如无书。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要跟小人计较,这种嘲讽人行为也就玩玩收音机而技术永远得不到提高。

支持您的想法,坛里很多人认为 ...

赞同,不要和小人计较

网友(2021-06-18):
引用 网友F:
不管别人怎么说,反正索尼CXA1019/1191/1691系列加了K596之后,底噪低了,灵敏度高了,实际收听效果不错

十分同意你的说法

网友(2024-04-11):
可变电容是动片接地的,14楼搞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研中的机器表明:增加高放级,带来噪声系数。若如楼主所说增加场效应管源极输出(电压增益小于1),则信 ...

时隔三年又被人把这个帖子翻出来,我在日铃木雅臣的《晶体管电路设计》截了两张图你帮我看看。

网友:
我感到提高灵敏度最好的手段还是要从提高天线的接收能力上多下功夫,无线电波传输的是能量,无论多么遥远,接收地点收到的是发射台有用的能量,有了足够的能量才能够压制住高频放大器的噪声,提高信噪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