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电压力锅不能正常工作

楼主(2021-03-16):
新买的电压力锅,不到半年。一开始使用的时候,很正常,每一次加热几分钟之后,自动进入高压模式。

最近一段时间,温度上来之后,蒸汽直接往外冒。有的时候要动一下高压阀,水蒸气就可以停止往外冒了。有时候动了半天也不灵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看看阀的尖头部分有什么问题?擦擦总没错。

网友:
看看是不是胶圈里面脏了漏气。。。

网友:
楼主的问题我也碰到过(烧菜饭时,刚买了可以,没过多久就不行了)
楼主的锅没漏气,正常的
可烧水证明

网友:
三楼说的对。清洗一下限压阀,密封胶圈,检查漏气的地方。另外以后要是加热板出故障要更换,安装时也要检查高度,否则也会出现密封问题。

网友:
据说密封圈需要轮月经常换新。
不像早年的高压锅现在的保险阀里也是胶圈,也不像早年高压锅胶圈包打天下好几年。

网友:
可能是机械压力开关位置漂移了吧,可以用螺丝刀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