拟DIY铅笔管桌面小功放。

楼主(2021-03-16):
    准备DIY一个铅笔管6C7B电压放大、6P31B双管长尾推挽桌面小功放,制作的原则是尽量使用手头现有的元器件,线路越简单越好。不求汹涌澎湃,只要悦耳动听。
    盘点现有的:木制机座,220V---6.3\180电源牛,5W铁芯推挽牛,6C7B,6P31B,电阻,电容,都有,条件基本具备,可以动手了。
    先考虑电原理图,既然要简单,就简单到极致,将左右声道合并为一。推挽功率放大省去倒相电路,采用长尾自倒相电路。

楼主:
    各位,电原理图出来了,提些批评、建议好不?

网友:
你玩玩试试,自倒相输出功率只比单端单管略微大点,还不如并管功率大。铅笔管易于学生用品混淆,学名微型电子管通俗名拇指管。

网友:
这个有创意!楼主的变压器准备怎样设计?比如阻抗之类。

网友:
我这个掌上微型功放行不?
不比铅笔管子差。

网友:
我也准备试一个6n17b+6p31b PP小机器

网友:
输出变压器次级一段负反馈,另一端应该接地吧

网友:
个人意见,电压放大的话6C7B增益应该没有6J1B大,推乙类放大器第一级电压增益用6C7B会不会有点不够?

网友:
末级自倒相只能工作在甲类状态,前面推动能力跟单端的要求一样。

网友:
不知道6P31B和6P30B 曲线有没有区别

楼主:
回答:
1、手头只有6C7B,没有6J1B,并且查手册6C7B的放大系数65,也不很低了,想当然应该够用;
2、手头只有推挽牛,所以只能推挽,没法并管;
3、确实,喇叭一端需接地,才有负反馈,我忽略了,谢谢提醒;
4、手头的推挽牛P--P的阻抗是5.4K,测得电感量13亨,是否能很好匹配6P31B,不知道,将就着用吧。
5、我做的是铅笔管的,6N1没发现有铅笔管的型号,另外6N1小身板好像不太够。

网友A:
功率级自倒相的话,建议把阴极电阻换成恒流源!
可以参考隔壁坛路版那个6P14推挽电路。

楼主:
电原理图已依照建议做了修改 :输出牛二次侧一端接地,否则大环路负反馈不起作用。
决定工作点的阴极电阻的阻值现在只是估值,需调试后确定。电源滤波部分的电阻也打算往小里调,在确保无交流声的前提下尽可能提升屏压,毕竟电源牛二次侧的电压先天不足,只有180V,有点低了。
长尾倒相管子的阴极电阻换做恒流源当然是个好主意,但已经去定制印刷电路板了,印刷版到货再说,先用原来的电阻试试,达不到原来的目标再说。
电源指示灯用的是氖泡。
前面忘了说,此制作是将左右声道合二为一。我有一个耳朵失聪,立体声对我没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级自倒相的话,建议把阴极电阻换成恒流源!
可以参考隔壁坛路版那个6P14推挽电路。

能否麻烦你将那个恒流源的电路截图发给我,谢谢!

楼主:
印刷电路板到了,将元件装焊,通电试试,接平板电脑输出的音乐,听着还可以,但6P31B 屏级不大一会儿就红了。用三用表测,经计算,6P31B 的屏耗到了8.5W,远远超过手册给出的最大屏耗5.5W。不得已,只好想办法降低屏级电压,将电源滤波电路中的电阻R8阻值从100欧加大到910欧,屏压从220V减到180V,同时将末级阴极电阻R6的阻值改成300欧。再测,屏耗到了4.75W,觉得可以了。又在大环路负反馈电阻R7上并联了一个1000P的瓷片电容,以多少抑制高音频成分,相对提升低音频占比输出。

网友:
隔壁路版的电路图

网友:
LM317接成恒流源,电路非常简单!

网友:
这种自倒相功率级只适合甲类状态,输出功率相当于并管单端。

楼主:
请教唐西:LM317做恒流源,是挺简单的。但是,奈何我对集成电路一窍不通,不知道如何将其流过的电流调整到我需要的电流值,是否就是取决于那个R9?图中R9给出的阻值是14欧,我现在长尾的阴极电阻的阻值是300欧,其上到地有17V,也就是说有56毫安电流,那个R9的阻值应该取多大合适?
是否就是1.25V除以R9,就是电流值?如果理解不错,我应该取22欧,就可以得到56毫安。

网友B:
我也有类似的想法,只不过是做收音机。用苏联的柱栅管,用锂电池升降压,有希望做成便携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唐西:LM317做恒流源,是挺简单的。但是,奈何我对集成电路一窍不通,不知道如何将其流过的电流调整到 ...

正是这样计算恒流电流数值的!

楼主:
    不敢冒功,木制机座不是我的作品,是我八岁的外孙女的木工老师做的,要的报酬是桌上小功放有他一个。
    感谢唐西的帮助,明天去电子市场去找LM317,试试恒流源。

楼主:
今天,已将那个末级推挽的长尾阴极电阻换成稳压集成块LM317+电阻构成的恒流源,在调试中,这个电阻的阻值分别试过22欧、24欧,最终确定27欧感觉最合适。经检测、计算,推挽电路的6P31B的屏耗4.3W,与手册给出的该管子最大屏耗5.5W拉开了1.2W的距离,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类似的想法,只不过是做收音机。用苏联的柱栅管,用锂电池升降压,有希望做成便携版的

我也和你有同样的想法,不过苏联的柱栅管我只搞到了1Ж29Б-B,收音机如果全都用这一种管子不知道能不能实现,所以我打算试试国产的2J14B和2P19B,锂电池升降压电路不知道你有何打算,我打算用UC2843B做升压,我手里倒是有现成的方案,效率能到90以上,不过原来的电压有点高我估计得改一下变压器的变比才行,总之感觉离最终目的地还是挺远的……
顺便一提:2J14B我试过了做10.7MHz中放没什么问题,不过我试着做本振发现无论如何都无法起震,估计是无法工作到这么高的频率吧(或者是我的本振线圈Q值太低?)你有没有其他的管子推荐一下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已将那个末级推挽的长尾阴极电阻换成稳压集成块LM317+电阻构成的恒流源,在调试中,这个电阻的阻值分 ...

楼主您的输出变压器用的是什么变压器?定制的还是成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已将那个末级推挽的长尾阴极电阻换成稳压集成块LM317+电阻构成的恒流源,在调试中,这个电阻的阻值分 ...

虽然有点马后炮,我才想起来,您说“二次侧电压只有180V有点低”我建议您实测一下,因为交流180V整流滤波以后理论上能得到250V左右的(这个电压是您用的这两种管子的极限屏压),所以建议您加一个灯丝预热缓启电路以延长电子管的寿命。还有一个建议:LM317的耐压要是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36V所以建议您实测一下LM317两端的工作电压,并在它的两端并联一只30V左右的稳压管,这样如果LM317上并联的27Ω电阻损坏或者接触不良造成了开路也不会烧毁LM3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