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屏幕代换请教

楼主(2021-03-17):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液晶屏与主机通讯要遵从一定的协议(通讯协议),协议还要有相应的软件程序支持,最后才是连接线用几条,哪一条连接线负责什么信号。这三大项中哪一项都有不止一种方案。你即使连接线正确,如果新屏幕不认识老的通讯协议,也不能正常工作。其他也与此类似。
   死马当作活马医,值得试试,碰碰运气,但最好、把我最大的还是用与原来一模一样的屏幕。

网友:
如果有了接口定义还不会接就不建议自己搞了。
真心话。有的东西要自己去摸索出来的。
还有你的原机是负压屏,你的代用是正压还是负压?不一样接上就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