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关于三洋9994K机芯

楼主(2021-03-17):
三洋9994K机芯与什么型号机芯相同,9990除外

网友A(2023-07-05):
还有一种三洋单声道收录机用的是9994的机芯,型号我忘了。

网友B:
三洋 M2405H
三洋 M2429-2H

都是这种类似的尼龙机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种三洋单声道收录机用的是9994的机芯,型号我忘了。

三洋单声道收录机用4500机芯的有(2570/2580),9994机芯的没见过。

网友(2023-08-14):
引用 网友B:
三洋 M2405H
三洋 M2429-2H

这两种机芯也是尼龙机芯,内部结构跟9930一样,快进快退是不会停的,9994机芯要高档复杂许多,快进快退会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