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是个什么玩意儿

楼主(2021-03-17):
貌似不是真空的,没看到抽气嘴,也没消气剂

网友A:
真空的抽气在底部,好像有灯丝,阳极。

网友B:
拿打火机的点火器电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拿打火机的点火器电一下看看

您知道这是个啥?这玩意儿没灯丝,搞不好是稳流管儿

网友:
可能里边充的是某种气体电离后发光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知道这是个啥?这玩意儿没灯丝,搞不好是稳流管儿

我闹着玩的,真不知道是个啥东西,但见顶端电极有玻璃管做电场屏蔽,想必是个充气管之类的,电一下应该不至于坏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空的抽气在底部,好像有灯丝,阳极。

就是没有找到抽气嘴儿才奇怪,没有灯丝,底部是一个好像石墨做的东西,里面有铁丝网外形的东西,总共4个腿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闹着玩的,真不知道是个啥东西,但见顶端电极有玻璃管做电场屏蔽,想必是个充气管之类的,电一下应该不 ...

肯定坏不了 ,这就是个破烂儿,坏了也没事儿,我就是好奇

网友:
测量一下各脚之间的电阻值。

网友:
放电管吧,之前见过类似的,但是没这么大。

楼主:
我网上搜索了一圈儿,就两种东西符合,充气整流管和冷阴极充气闸流管
我仔细观察,发现貌似是有灯丝的,中间那个黑色的环,应该是阴极,里面有一层金属网一样的东西,应该是灯丝,中间有烧黑的痕迹,底下有两根引脚通向金属网部分,另一个引脚通向黑色那个环(不知道是不是石墨),如果真是如此,可能是一个惰性气体的充气整流管,或者普通闸流管(如果是整流管,顶部的阳极离阴极也太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看到的很有可能是栅极而非灯丝,有没有灯丝最简单的就是测量管脚有没有通的,找到后通上电看电流就知道 ...

刚量了,所有引脚都不通 ,冷阴闸流管无疑,鉴定完毕,还是您眼睛毒

网友D:
是冷阴极闸管又称触发管,它是一种辉光放电的器件,其,特性和用途与闸流管相似,但是由于它是冷阴极的,在特性与结构方面与普通闸流管很不相同。多用在自动控制设备与自动电话设备上。如图结构大致分为三种类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冷阴极闸管又称触发管,它是一种辉光放电的器件,其,特性和用途与闸流管相似,但是由于它是冷阴极的,在 ...

感谢版主,这下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