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大灯泡有啥用?

楼主(2021-03-17):
这是我从闲鱼淘来的两只电子管,外形像大灯泡,接口直接使用E40,可以使用E40灯座

规格书见下表:

大家来讨论一下,如何应用?我打算做个全波整流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各位大神留言,我
可怜我还定做了两个灯丝变压器

订做?随便找个百十来W环牛绕个七八匝就完事了。。。

网友A:
过去用在充电机上做整流用

网友B:
做摆件不错。
真要使用,那也就是玩玩,搏搏眼球而已。做胆放的整流管那是高射炮打蚊子,灯丝还耗电巨大;做普通设备的整流,还赶不上一片桥式整流。

网友C:
        大以前给汽车拖拉机电瓶充电用的汞泡。灯丝电流特大,仅仅全波整流这块灯丝就80W功率,加上效率就得100多瓦,太不经济。另外屏极反压325V太低了,全波整流每个整流管所承受的最大反压是变压器次级电压最大值的2倍。325=2X3.1416U,U=51.72伏。再考虑开机的冲击等安全系数,最多能用于45V整流输出电压。也就是说能用于1A2。。。。2P2这类电子管电路。

网友:
用处不大!不如买对功率管玩玩!

网友:
有什么用?用了这个,你的胆机就是整条街最靓(亮)的仔

有人专门用866整流呢,蓝汪汪的,好看,所有有阵子866涨价了

网友:
多少大样一个,我有好几个,不知道怎么玩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大以前给汽车拖拉机电瓶充电用的汞泡。灯丝电流特大,仅仅全波整流这块灯丝就80W功率,加上效率就 ...

应该是交流电压=325/2/1.414=114V
这个反压应该更适合做桥式整流,正好工作在220V。
但是桥式整流有两倍的正向压降,也就是管压降从11伏增加到22伏。

网友:
这种管子我感觉必须把发光的用途利用起来,4个整流管正好是四个40瓦灯泡。

楼主:
看了各位大神留言,我
可怜我还定做了两个灯丝变压器

网友:
当年的电瓶充电机上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交流电压=325/2/1.414=114V
这个反压应该更适合做桥式整流,正好工作在220V。
但是桥式整流有两 ...

我计算错了,你把倍压半波整流弄成桥式了,桥式全波需要4只管,耗电更可怕。

网友:
70年代工厂就用比这个泡还大的充电机,没有866,872弧光好看。

网友E:
这个放在D类模块功放上,可以糊弄人,说是大功率胆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去用在充电机上做整流用

感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放在D类模块功放上,可以糊弄人,说是大功率胆机。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摆件不错。
真要使用,那也就是玩玩,搏搏眼球而已。做胆放的整流管那是高射炮打蚊子,灯丝还耗电巨大; ...

准备供起来参观用

网友(2021-08-09):
有事没事的时候接上灯丝电压做电灯泡玩一下

网友:
这玩意是充氩钨丝整流管,洋名叫tungar,是钨(tungsten)和氩(argon)俩词一个去尾一个掐头拼起来的。充气估计是为了降低压降。灯丝耗电着实感人啊,还不如866,872之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各位大神留言,我
可怜我还定做了两个灯丝变压器

你应该想开点,冬天开了就当是个电暖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