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行车记录仪接线

楼主(2021-03-17):
请教行车记录仪接线,哪几根接电源,正极和负极。谢谢!

网友:
头一次见这种接口;

网友:
5芯的是:红色是DC5Ⅴ正极,黑色是DC5Ⅴ负极,黄色是视频正,绿色控制辅助线开关,白色控制画面翻转。
4芯:红色是DC5V正极,黄色是视频正,粽色可能是公共端,如不是,用另一根线吧,最好用万用表量一下(在挂倒挡后),

网友:
很详细,学习了,回去我试试

网友:
这种头没有固定的线序和颜色标准吧,最好拆开主机那端来看电路板就知道正负极,视频端对地是75欧,倒车触发端可以用100欧电阻接12v电源来测试

网友:
流媒体的线子不好搞,搞不好后视就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