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风枪发热芯电机抽头

楼主(2021-03-17):
用了很多年的热风枪终于罢工了!发热芯烧的一塌糊涂,准备假货宝上淘个发热芯换上,溜达一圈,都是3线的,高低两档,但是,都没有电机电压抽头,怎么破?

难道要买新的了?现在的发热芯都不用电机抽头了吗?

楼主:
其实就是前边串了一小段电炉丝。利用这段电炉丝的压降,整流之后带动电机。

网友:
可以用吹飞机芯改

网友:
就是飞筒

网友:
这是热风枪发热芯?这种发热芯热风枪赶快扔了吧。像回事热风枪发热芯应该陶瓷骨架这样出风温度高不易损坏,云母发热芯仅适合出风温度不高美发之用,另外风机要不采用可控硅调速220伏串激电机要不另设电源的永磁低压直流电机。发热丝直接分压主要是简单但及其不可靠。

网友:
二手气泵式风枪也不贵。前几年我买的才七十多到手

楼主:
平时就吹个热缩管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