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复合式甲类功放

楼主(2021-03-17):
最近看了一些电子管和场效应管,还有其他一些复合电路,用现代原件代替电子管的某些不足,从而设计出既有电子管声音特性,又耐听的放大器,不是很好吗?为什么大家对这方面的 探讨不是很多那。

网友:
电子管的热阴极特性,是固态半导体器件,无法模拟的。比如:饱和特性,固态器件就很尖锐,而电子管则是缓慢达到的。大家可以从二极管特性曲线分辨出来。

网友:
你以为没有人尝试吗,最后都在电子管面前败下阵来。

网友A:
胆前石后不是一个先例吗,即省电,频响还很宽,还有电子管味道,最后为什么没有流行起来?

楼主:
看过一个单6P1和一个晶体管复合的 电路,竟能输出13W功率,电路非常简单。感觉挺有意思的。单6P1最多也就4.5W。

网友:
不可能输出13W的,上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胆前石后不是一个先例吗,即省电,频响还很宽,还有电子管味道,最后为什么没有流行起来?

那你说为什么?现在还有很多追求这个的,难道是有什么弊病?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你说为什么?现在还有很多追求这个的,难道是有什么弊病?

还是达不到全电子管的韵味呗。假的终究是假的。

网友B:
有兴趣就只管玩,胆与石复合可以形成一个新特性的器件,利用好了当然可以出好声,国外有人这样的玩法。国内习惯上还是比较推崇纯胆,连晶体整流都不想看见,找了很多牵强的理由去否定。同时要想玩好胆结石,除了对胆机电路熟悉以外,还要求对晶体管电路熟练。所以,胆加石的玩法不流行,一方面是观念的问题,另一方面是技术的问题。

网友:
对频响要求不高的可以采用,比如有线广播的扩音机。

网友:
看看Vfet呢
2SK182E这种,高压小电流下的特性曲线非常接近电子管,可以用来替代功率级电子管,当然还是需要用输出牛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电子报还是北京电子报上看到过。记得作者叫关成栋。

关成栋啊,在什么电子管论坛看到过,好像是胆*轩吧,现在没有看到了。净瞎白惑,6P1达到输出功率13W,大于屏耗12W了,效率大于100%,这怎么可能?还会倒贴?难道是晶体管倒贴的?

楼主:
超过4.5W部分是石输出,少见才多怪,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兴趣就只管玩,胆与石复合可以形成一个新特性的器件,利用好了当然可以出好声,国外有人这样的玩法。国内 ...

你说这个有道理,白菜萝卜,各有所爱

楼主:
明天我改一下,试试咋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关成栋啊,在什么电子管论坛看到过,好像是胆*轩吧,现在没有看到了。净瞎白惑,6P1达到输出功率13W,大 ...

扩音机中4只FU-7输出150W怎么解释?

网友:
只要适合自己,尽管多做试验,感受不同器件组合的特性。

网友:
大家用的音源大部分都是CD机,而CD机基本上都是"石机"。用"胆机"放音,从整个系统上看是前石后胆。
不知道大家有没将 不用输出变压器的胆机 与 用输出变压器的石机 对比放音效果,品味一下听感,就会发现输出变压器的昧力!

网友:
个人感觉相对来说,最接近电子管音色的是MOS管单端甲类。我的Sony FH-411功放模块坏了以后用最便宜的175模块+输出变压器代换,音色远好于原来,一直在听。纯属个人喜好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扩音机中4只FU-7输出150W怎么解释?

说单管呢,没有说推挽。4只807出功率150W是有推动牛的,没有推动牛也出不来150W.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扩音机中4只FU-7输出150W怎么解释?

4个FU-7输出150W是在甲乙2类(有栅流、固定偏压)情况下,屏压600V,最大屏极电流480mA,帘栅极电压300V,栅偏压-30V,栅至栅最大推动电压峰值88V,屏至屏负载阻抗3330欧姆,所需推动功率0.8W。

网友:
    有人说“胆”好,有人说“石”好。低中高各种频率,与人的性格,年龄都有一定的关系。年纪越偏大的人,不喜欢低音和高音,“胆”的声音柔和韵味,中频突出,所以“胆”能讨好很多上了年纪的人的耳朵。玩“石”的大部分都是年轻,不管玩的是什么机,“胆”“石”都一样好,只要你喜欢,就是好的!
    晶体管工作在低电压大电流状态,因此对电源的要求高;而电子管工作在高电压小电流状态对电源的要求相对比较低。
    电子管是电压控制器件,输入输出阻抗高,因此电子管功放都必须要有一个输出变压器与负载匹配。由于输出变压器的电磁惯性和传输频带(特别是高频段)变窄的原因,音频信号被柔化了,听起来音质柔和(其实这并不是高保真)电子管的过载能力比晶体管强,所以动态范围相对比晶体管高,因而声音听起来比较悦耳。胆机,素以声音阴柔见长。电子管机的高音较平滑,有足够的空气感,具有一种相当一部分人所喜欢的声染色,尽管声音细节和层次少了些,但那种柔和而稍带模糊的声音却是耐听的。
    晶体管是电流控制器件,输入输出阻抗低,晶体管功放俗称石机,则以阳刚著称。晶体管机的长处在于大电流、宽频带、低频控制力、处理大场面时的分析力、层次感和明亮度要比电子管功放优越。
    前胆后石或前石后胆,就是综合上面的特点,根据自己的喜好取舍而已。

网友:
厂机出掉性能要求是之外还要考虑成本与预计市场的占有率。比如下面的前胆后石机,前石后胆输出功率相对小,大功率成本太高。
爱好者改制的

网友:
爱好者制作的胆石结合耳放。业余制作胆石结合的也不在少数,只是比单一纯净的相对少些而已。6P1是输出功率管,出掉乙类推挽做功率推动级外,不能做前级电压放大,这里是1963年混合式的电路图。

楼主:
电路图都挺有意思。

网友:
我提出过一个电子管推晶体管的OTL电路,可以参考。
不过是乙类的。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1&tid=1771263

网友:
果然换了浏览器发上来了!

楼主:
你这图就是一种理论,把实用图纸拿出来几个,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图就是一种理论,把实用图纸拿出来几个,分享一下。

是的,这只是原理图,但数年前我实验过,确实可行!电子管我记得的是6N1(当然也可用其他型号的小功率电子管),晶体管的型号忘记了,所以阻容值也就不便标注了!稍有电工和电子理论基础的都可自行根据需要进行设计计算!

网友:
2002年或2003年的《无线电与电视》有刊登

网友:
引用 网友E:
4个FU-7输出150W是在甲乙2类(有栅流、固定偏压)情况下,屏压600V,最大屏极电流480mA,帘栅极电压300V ...

明白了,多谢白版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单管呢,没有说推挽。4只807出功率150W是有推动牛的,没有推动牛也出不来150W.

哦,原来是这样啊,谢谢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4个FU-7输出150W是在甲乙2类(有栅流、固定偏压)情况下,屏压600V,最大屏极电流480mA,帘栅极电压300V ...

您好白版主,我曾经还见到过一种电子管扩大机,也是150W的,但只用了两只FU-7推挽输出,但FU-7的屏压高达800V(超过了fu-7的耐压600v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电路中不知为什么,FU-7的栅极是接地的,推动变压器输出的信号是加在FU-7的帘栅极上的,还请白版指点一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兴趣就只管玩,胆与石复合可以形成一个新特性的器件,利用好了当然可以出好声,国外有人这样的玩法。国内 ...

这个观点我表示赞同,能玩好胆结石电路的人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