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回路双调谐矿石收音机疑问

楼主(2021-03-17):
图中的是一款比较经典的三回路双调谐矿石收音机电路图,本人愚钝,图中的感应原理、信号走向理解不了,希望各位大佬能给予解答,谢谢。

图中L1和L2是绕在一个线筒上,信号进入L1感应出电压,而后感应耦合到L2上,L2与C1组成第一次谐振选频,此时问题出现了,按我的理解此时的信号直接入地了短接了,L3为独立线筒因此L2上的感应电压也不会互感到L3上,因此L3和C2组成的二次选频就失效了,给我的感觉就是这个图纸就是错误的,但明明还有不人制作成功了,这个图本人没有制作过,百思不得姐,希望大佬能给屡一下信号的走向问题,谢谢!

网友A:
你开始理解是对的,即天线线圈L1把信号电磁耦合到线圈L2,L2C2组成一次调谐电路,然后把能量通过电磁耦合到线圈L3,L3线圈跟L2的线圈位置可以串列放置,也可以并排放置,距离也可以调整以调节耦合强弱程度。L3C3组成二次调谐电路。通过二次调谐进一步提高了选择性,但耦合过程也会损失一部分能量,所以,提高选择性也是以牺牲灵敏度为代价换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开始理解是对的,即天线线圈L1把信号电磁耦合到线圈L2,L2C2组成一次调谐电路,然后把能量通过电磁耦合到 ...

多谢版主给予指点,是的,我理解只有线圈同轴布局才会有电磁感应,L3脱离开了我就认为不会感应,也就是说,即使L3与一旁的线筒并列放置同样也会电磁感应得到耦合是这样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版主给予指点,是的,我理解只有线圈同轴布局才会有电磁感应,L3脱离开了我就认为不会感应,也就是说 ...

不光是并列放置可以一样有电磁耦合,通过调节二个线圈的距离来调节耦合强弱,也可以采用交叉旋转的的办法来调节电磁耦合强弱,L2和L3形成一定的角度,并行排列时,耦合最强,旋转到相互成垂直时,耦合最弱,所以,也有这样的调节方式,甚至把另一个线圈放在另外一个线圈的内部,外面的线圈保持固定,里面的线圈绕轴旋转,来调节耦合程度。这个时候往往把二个丝圈制作成洒桶形或球形,这样在结构和调节更顺畅。

网友(2025-02-17):
经典三回路矿机,学习了!

网友B:
感觉 L2、C1 回路相当于陷波回路,单独调谐可用于减弱或消除干扰,用于同轴双调谐回路只能展宽通频带,降低灵敏度,不知对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 L2、C1 回路相当于陷波回路,单独调谐可用于减弱或消除干扰,用于同轴双调谐回路只能展宽通频带,降低 ...

用同轴同容双联时可增强选择性,线圈2,3的圈数要相同。装过此效果不如单联调谐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