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 有换手机屏的吗?

楼主(2021-03-17):
小米本来是外屏碎了,买了一个外屏自己拆,结果内屏也随了。。 。小米max2  求修。

楼主:
本来是这样的。。外屏碎了。

楼主:
现在是这样了。。。

网友A:
这个需要压屏机才能换的,原来的液晶左边也是坏的,不可惜,现在换个总成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需要压屏机才能换的,原来的液晶左边也是坏的,不可惜,现在换个总成就好了

是的,换总成的价格超出二手机价了。。

网友B:
这个不好干,需要专用的家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修了吧,现在网上买个比这性能好的二手机300多点~

换总成200、快递20.总共220块钱    这个手机用的时间短,使用频率极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好干,需要专用的家具

嗯   是的   自己换不了。。。

网友D:
拆屏你得有工具,超细钢绳,一个加热台最基本的,绳子必须的,要不费力不讨好

网友E:
换总成也要看运气,我就买过一个OPPO  K5总成换上后屏幕耗电大,电用到自动关机后再充电开机时开机画面就神经错乱!必需把电池扣下来重新装上才行!二百多块打水漂了!以前换过好多总成也没遇到这问题过!组装屏的质量不好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屏你得有工具,超细钢绳,一个加热台最基本的,绳子必须的,要不费力不讨好

买外屏的时候 给的工具。。。结果自己有把内屏能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总成也要看运气,我就买过一个OPPO  K5总成换上后屏幕耗电大,电用到自动关机后再充电开机时开机画面就神 ...

我也是抱着运气换的总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