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充电器改电压求助

楼主(2021-03-17):
前几天在坛子了买了4节3,2v铁锂电池,想把手头上的16。8v锂电充电器调成14.6v输出,为其充电。请高手指教,先谢了。

网友A:
这个改动幅度有些大,改了,原副边IC供电都会升高(当然可以调整的,这是麻烦些),使用可能不会很稳定。

网友:
网上可调恒流恒压电源一大把,便宜。

网友:
R13换10K微调,调到想要的电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这个改动幅度有些大,改了,原副边IC供电都会升高(当然可以调整的,这是麻烦些),使用可能不会很稳定。

抱歉!看帖不专心,误看成8伏升14.6伏去了。

这个应该很好改的。

楼主:
谢谢以上热心的坛友,我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抱歉!看帖不专心,误看成8伏升14.6伏去了。

这个应该很好改的。

看帖不仔细,罚酒一杯.

网友B:
想把剃须刀的电池更换成锂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把剃须刀的电池更换成锂电池

可以的,要用电流大一点的锂电保护板,还有最好用动力电池。

网友:
学习了,感觉不错了。。。

网友C:
你的电池没有保护板吗?如果有保护板,不改充电器也没有问题。
如果没有保护板,改了充电器也不安全,除非电池一致性很好!
铁锂的一致性可不这么样,需要带主动均衡的保护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电池没有保护板吗?如果有保护板,不改充电器也没有问题。
如果没有保护板,改了充电器也不安全,除非 ...

老朋友好,有保护板。有保护板最好也得用匹配的充电器大部分保护板只控制最低截止电压。

网友:
铁锂要配个好一点的保护板,这个电池一致性不好,需要主动均衡,

一般的保护板,都能过充保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