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1-0.05/12的详细参数

楼主(2021-03-17):
      北京E1-0.05/12高压整流管详细参数,哪位老师有,帮忙给一个?只知道50ma整流电流,1200v反压。感谢。

网友:
对高压充气整流管从型号,量一下灯丝就就可以使用了

楼主:
感谢,E1-0.05/12底部有四只脚,由于手头有E1-0.05/12,还有E1-0.02/20,后面的还有一张随机的图,上有最高指示,另有 1灯丝 2空脚 3 空脚 4 灯丝,灯丝电压 中心值2.5v,灯丝电流最小2.8A,,中心值3.0A,最大3.2A,整流电流20MA.但E1-0.05/12没有说明。想用来取代胆机的高压电源,目前的半导体二极管没有延时,对管子不好。

网友:
整流胆替代晶体二极管的话你的高压电压会下降非常多,这种管子我估计会下降30V以上,电源牛有电压稍高的绕组吗,没有的话还是算了吧,高压延时个人感觉可以加一个手动的开关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E1-0.05/12底部有四只脚,由于手头有E1-0.05/12,还有E1-0.02/20,后面的还有一张随机的图,上有最高 ...

         不是805.810等大功率管的话,就没必要采用延时电路,你看看北京825-2电子管电视机 晶体管倍压整流,全机用16只电子管包括6P1两只,6P15一只6P13P等还有0.6A的显像管,都没有延时。只有扩音机是先开低压后开高压(开关)。如果你要用EI-0.05/12则必须要用低频扼流圈CL滤波C值不能大,不能用CR滤波,另外必须预先充分加热EI-0.05/12灯丝特别是冬天更要较长时间加热,然后再给高压。

网友:
  北京E1-0.05/12高压整流管原型为苏联的B1-0.05/12,50ma整流电流,1200v反压。
灯丝 4V 1.3A。

楼主:
感谢,这下又多一个查找的方向了。感谢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