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管的书

楼主(2021-03-18):
存储管 ,是示波管型型计算机内存,外国也很少见,有些人拿示波管代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存储管也属于电子束管,与示波管类似,与示波管有所区别阳极数量有的不同,各极电压不同。余晖?。 ...

于老师,磁带机没有淘汰,在重要和特别重要的场合存储数据还都是磁带机的天下。现在的数据磁带,单体就是上百个G的容量,而且错码率低,耐久度高,在数据永久储存和半永久储存方面依然有着无法替代的优势。
  比磁带更原始和古老的打孔纸带,其实在极其重要和需要稳定的场合,依然存在。IBM公司改造了几个山洞,里面装上恒温恒湿装置,所有的极其重要数据的源代码,都用打孔金属带来保存,除去核战争和千年不遇的极其重大自然灾害,这些金属带的保守寿命在500年以上。这是目前最可靠的数据储存介质。

网友:
高级了。我有一只存储管,不会驱动,在睡大觉。谢谢楼主的资料。

网友B:
       存储管也属于电子束管,与示波管类似,与示波管有所区别阳极数量有的不同,各极电压不同。余晖?。国产直观存储管7种,阻挡栅存储管一种,存储管2种。都是由华东电子管厂与红光电子管厂分别生产。其中SC-5就是苏联的ЛН-5.SC-7就是苏联的ЛН-7.
当前存储器性能很好,容量大,体积小,电压低,微功耗,机械硬盘,固态硬盘,U盘,SD卡、TF卡、CF卡,CD光盘,较早淘汰的磁带机与两种软盘,原始的磁灌存储器都比它好,电子束存储管什么用途都没有,又与示波管近似也就没有收藏价值了。

网友:
这玩意儿当年也是昙花一现,在48年磁芯存储器发明出来后,马上就淘汰了。

楼主:
不好意思各位书我看错了,不是存储管的书,是用阴极射线往一种特殊的带子上记录信息的书,大概是磁带的一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于老师,磁带机没有淘汰,在重要和特别重要的场合存储数据还都是磁带机的天下。现在的数据磁带,单 ...

对磁带机误解了,受益了。谢谢!

楼主:
又搞错了,这书确实和存储管有关,我前面不知道存储管的前面是有读取装置的,这个书把存储管的读去装置换成磁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