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OM R71E信号表反向问题求助

楼主(2021-03-18):
淘到了一台ICOM R71E,本人之前没用过这个机子,感觉收台正常。但是发现信号指示表的指针是反着的。 关机的时候指示在最小的位置。开机之后,高频增益越大,指示的读数越小,增益越小,反而读数更大。

拆机查看指示表的接线没有维修迹象。

有人遇到过类似问题吗?先谢谢啦!

网友A:
说明您不熟悉通讯接收机。该表实际上指示的是AGC电压,当MGC的时候,电压越大中频增益越小。而AGC的时候电压越大代表收到了越强的信号,仔细想想就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您不熟悉通讯接收机。该表实际上指示的是AGC电压,当MGC的时候,电压越大中频增益越小。而AGC的时候电 ...

感谢耐心指教!

我又重新试了下,增益旋钮固定时,如果信号越强,读数越大。完全正常的。

再次感谢!

网友(2024-11-05):
引用 网友A:
说明您不熟悉通讯接收机。该表实际上指示的是AGC电压,当MGC的时候,电压越大中频增益越小。而AGC的时候电 ...

分析得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