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夏普光头的问题

楼主(2021-03-18):
收了台夏普QG-C150B,双卡收录CD机,原机是上家插了220V烧了保险丝后一直置闲的,拆开清理,收音,卡座都好用,就是CD读碟很吃力,读取慢,读碟卡顿,要么跳曲,要么自动退回第一首,看光头红光很足,光头上3个微调电位器无详细说明,想请教下有懂夏普光头的吗?这3个微调分别作用什么。。。我估计光头应该是好的

楼主: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新建文件夹

楼主:
图片无法上传~~~

楼主: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楼主:
光头是夏普H8134AF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年久失修的机器最好先清理一下灰尘 有条件把光头用超声波洗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年久失修的机器最好先清理一下灰尘 有条件把光头用超声波洗一下

正版好碟读盘很快,花的慢点,都能读出总曲数,卡读了都是跳过去的,说明纠错还不错~~还是要调功率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版好碟读盘很快,花的慢点,都能读出总曲数,卡读了都是跳过去的,说明纠错还不错~~还是要调功率吧

不能盲目调激光管功率 太高会适得其反 不能以花碟为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