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电视原理

楼主(2021-03-18):
(无正文)

网友:
J.L.Baird 电视

网友:
机械电视我上初中时就想像它应该是什么样的,肯定要和显像管的电视一样,既然是有电机的圆盘电视,那么它的摄像机和显像管应该是一样的只不过一个是光,一个是接收光转换成电信号。而且他们的转速必须同步,那么就有三个信号,一个是视频信号,一个是同步信号,一个是音频信号,这和现代的电视机应该相近了,采用一个频道,包含视频调幅信号,同步调相信号,音频调频信号,然后用机械显示出来,明显是圆盘上开一排洞,一个比一个斜,这样就出现像素,而圆盘转起来就形成了扫描,所以机械圆盘电视原理简单,只要能同步电动机,就很容易成功。

网友:
不对,虽然电视机和电影都是利用人的视觉暂留原理,但是电影和电视机还是不同的,首先电影或者说无声电影可以不用电,凭机械如手摇就能录制和播放,而电视就必须用电,所以电影实际和幻灯片或照相是相近的,电视是把光信号变成电信号,不论机械电视还是显像管或者说是现代的液晶电视都是采用像素扫描屏幕传送的,变成电讯号就能做为无线电波发送到远方,电影只能在放映机前看。贝尔德最初发明电视时摄影机和电视机在一起,这边拍摄这边放映,可是表演过后这种机械电视进入少数人的家庭时,摄像机通过发射信号,拍了很多肥皂广告,当然是肥皂商人给投资的,为吸引人们看电视,所以拍了很多视频故事给人们看,最后变成电视剧,这就是为什么英国人管电视机叫肥皂剧的原因。

网友:
机械电视机的原理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9&fromuid=594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