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东芝983电路图,谢谢。

楼主(2021-03-18):
一台放了很久的东芝RT -S983收录机放音、收音音量明显偏小,功放、喇叭都没问题,音量电位器可调,求电路图和维修指导。谢谢。

楼主:
万分感谢朋友,看了下电路,比777复杂得多,拟用信号源与示波器一级一级往下查,到时向您汇报。

网友A:
请问;有无SONY STR-11S收扩机的电路图?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万分感谢朋友,看了下电路,比777复杂得多,拟用信号源与示波器一级一级往下查,到时向您汇报。

东芝983,要价3K,品相不错,被它的声音,外形镇到了,最后还是放弃,太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有无SONY STR-11S收扩机的电路图?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万分感谢朋友,看了下电路,比777复杂得多,拟用信号源与示波器一级一级往下查,到时向您汇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收到,太感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收到,再次感谢

网友:
我也下载了,谢谢这样的好朋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了图纸就很方便地将收扩机基本修复,再次感谢你的有力帮助!

楼主:
谢谢版主,机子已修好 ,音量、音调,主板上B卡增益电位器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