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院长的6j8p+6p3p

楼主(2021-03-18):
清库存电牛电压超了改5u4g供电

网友A:
很好。
庆贺楼主装机成功,院长桃李满天下
机壳的木工活是自己做的??

网友B(2021-06-03):
我用实验板做了院长的6J4P--6P13P和6J8P--6P3P,同一个电源牛和整流滤波,相同的海版3+3   76输出牛,普通的阻容件,两个电路都很不错,20HZ----20KHZ正玄波频响: 6P13P 0DB,   6P3P负0.5DB,个人感觉6P13P的听感更好一些,可能跟三极管接法内阻更低、阻尼更好有关。

网友C(2021-03-18):
元件存在离散性,电压值略超问题不大。

网友C:
传个清晰一点的图

楼主:
6j8p屏压跟图纸标的有点超了,140v其他都差不多。

楼主:
180欧姆阴极电阻用了5只2w910欧姆并联。

楼主:
多谢院长,比之前做过的6n9p+6l6声音饱满。推5寸的小箱一点都不薄。

网友:
滤波电感用的够大的

楼主:
都是库存5h250m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好。
庆贺楼主装机成功,院长桃李满天下
机壳的木工活是自己做的??

期待海版主也出图纸我们也做你的学生 ,机箱叫家附近做门的木匠随意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期待海版主也出图纸我们也做你的学生 ,机箱叫家附近做门的木匠随意做的。

我们都是院长的好学生

楼主:
钢琴的颗粒感和弦乐光泽度比之前有所提升,中频尤为突出。

楼主:
白天没留意,晚上看6l6出现蓝光了屏耗有22w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元件存在离散性,电压值略超问题不大。

请问 您的 6J8P +6P3P 的网址链接。。。

楼主:
6l6gc的最大屏耗是30w估计能顶得住,6p3p的最大屏耗是20.5w是不是有点危险是不是做到80%的最大屏耗会安全些?

网友:
6P3p单端出来感觉强劲、速度

网友:
我喜欢把管子玩到尽,即使寿命缩短,一辈子能听几只管子?况且手里也不止一台机子,天天随便听也没见听坏几个。如果特别介意超屏耗,检查一下高压供电是不是超了,可以适当降低一点帘栅压(加大一点R12的值)试试。

楼主:
6l6gc能扛得住,是考虑玩6p3p的朋友电压稍有偏差就超了

网友:
我想做个入门级的 但是看起来又很屌的~!

楼主:
6j8p推6l6值得做声音很飘逸

网友(2021-05-27):
低音好吗?

网友:
好,漂亮。我做了朱院长的6G2P+6P6P,现在做着6J4P+6P13P,不够配件,停工了。
朱院长的电路,配精准一点的料,出声必靓!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用实验板做了院长的6J4P--6P13P和6J8P--6P3P,同一个电源牛和整流滤波,相同的海版3+3   76输出牛,普通 ...

凭兴趣设计的线路,并没有实作就发表了。感谢烧友们验证,欢迎多提宝贵意见。坐等发帖上大作,丰富矿坛的胆机制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白天没留意,晚上看6l6出现蓝光了屏耗有22w了

这里出现蓝光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凭兴趣设计的线路,并没有实作就发表了。感谢烧友们验证,欢迎多提宝贵意见。坐等发帖上大作,丰富矿坛的 ...

谢谢老师的电路,近来比较注重试做不同电路,以体会不同风采。在实验板上先做了您的6p13p,后做的您的6P3P,现在拆了6P3P,恢复了6P13P,每次开机后都不想关机。待有时间把它做成完整的机器长期欣赏。再次感谢。

网友D:
也在马拉松式的在做院长设计的线路,6p13p的栅漏电阻暂用200k,阴极暂用510代用,期待好声音。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也在马拉松式的在做院长设计的线路,6p13p的栅漏电阻暂用200k,阴极暂用510代用,期待好声音。

加油!早做好早听上早享受!

楼主(2021-07-05):
引用 网友C:
加油!早做好早听上早享受!

小管单端功率已经不能满足了,大管单端成本又高!期待院长的6p13推挽电路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传个清晰一点的图

老师好:
   我做了您的这个后级电路,效果很满意,同时也出现些现象,有点不解,烦请分析分析.
   1.电牛明显升溫快,发热严重,虽听几个小时手仍能摸上,但总是有点忐忑。电源牛是EL114×53的UPS片子,质量我觉得还行.只是次级高压用的0.3线(按2.5计时,有175ma),当时估算2个6P3P屏流在130ma,前级耗用在9ma。左右应该问题不大。您标的是250ma,而我这电牛是现成的。现在问题出来了,您看不重新绕电牛可行?
   2.输出牛是EL86×40进口二手Z11片子,亦有升温现象,虽不烫手,但感觉明显。初级我用的是0.23mm的线,按理来说,有100ma的载流量,过65ma左右的电流,应该是余量较大,不可能会产生升温现象,不知何故?
   另外说明一下,我用的是5Z3P整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老师好:
   我做了您的这个后级电路,效果很满意,同时也出现些现象,有点不解,烦请分析分析.
   1.电牛明 ...

电牛发热的问题,高压线细到不觉得是主因,可能需要怀疑的是设计线圈时铁芯的导磁率取得有点高,导致每伏匝数偏低。铁芯质量不是太好时容易起热。至于输出牛的温升问题,我到是怀疑是电牛的温升通过传导或辐射上去的,温升上本身那点电流制造不出来多大的动静。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管单端功率已经不能满足了,大管单端成本又高!期待院长的6p13推挽电路

6p13推挽电路画好的早,当时没有足够的把握,没敢贸然放出。后来经过几个网友提前搭制,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果。据反映效果不错,音质远超其预料。最终电路我会根据网友的反馈进一步完善,之后再发出奉上。

网友:
在中国胆机界,院长就是泰山北斗。宇内正宗,认法唯一!

网友:
海版一定认错人了,那一定是某个院士。

楼主:
多谢院长!
牛发热多为传导引起特别是用铝做机面,用到114片牛做这个电路就绰绰有余了,管孔开大点用防震板装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牛发热的问题,高压线细到不觉得是主因,可能需要怀疑的是设计线圈时铁芯的导磁率取得有点高,导致每伏 ...

  谢谢院长亲自指导!
  我计算时取的是1万高斯,有可能偏高了。

网友:
做的很可以啊,看来6P3P后级的不少

网友(2023-11-29):
引用 网友C:
传个清晰一点的图

做了这个图,声音喜欢,多谢院长,我B+比较高,屏级320V,屏耗有23.3W,居然没红屏

网友F:
请教下院长,因为手里6J7比较多,所以前级换成6J7的话,该如何调整前级的外围元件,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教下院长,因为手里6J7比较多,所以前级换成6J7的话,该如何调整前级的外围元件,谢谢啦

这管子比较少见,我不太熟悉,手边也没啥资料。

网友:
哦,谢谢院长回复

网友:
这机插807也很好听,再次感谢院长的图纸

网友G(2024-05-24):
引用 网友C:
传个清晰一点的图

院长,你好!请问6J8P推6P3P这张图中的R2(红圈)有什么作用,我看过很多电路图都没有,可以省略吗?不吝赐教

这个R2 270K的电阻有什么用

这个R2 270K的电阻有什么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G:
院长,你好!请问6J8P推6P3P这张图中的R2(红圈)有什么作用,我看过很多电路图都没有,可以省略吗?不吝 ...

这个电阻是纯放电电阻,关机后泄放电解电容的余电的,想省略估计问题也不大。但需要适当调整R12的值,使前级管供电达到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阻是纯放电电阻,关机后泄放电解电容的余电的,想省略估计问题也不大。但需要适当调整R12的值,使 ...

感谢,前辈答疑解惑

网友:
学习学习,都是精品

网友(2024-09-16):
谢谢反馈制作数据。你说的情况很对,同样的电牛,用三极管接法时,分布电容的影响会减小许多,直接的结果就是高频的延展会更好一些。

网友(2024-10-23):
晚上看6l6出现蓝光了屏耗有22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