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个6E2猫眼,接收音机音频输出端,声音会变小怎么办

楼主(2021-03-18):
做了个6E2猫眼,接收音机音频输出端,声音会变小怎么办

网友A:
    输入阻抗太低,加一级射级输出,或者9014换成场效应管。

网友:
音频输出端的输出阻抗较大,9014输入阻抗太低,分流了音频输出信号。

网友B:
网上抄来的电路吧,从收音机哪里接出的?电子管收音机信号输出端内阻较高,200K电位器与56K栅极电阻并联后只有43.75K,再与9014输入阻抗并联,对原来音频信号的分流作用不容忽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阻抗太低,加一级射级输出,或者9014换成场效应管。

什么型号的场效应管可以代替9014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抄来的电路吧,从收音机哪里接出的?电子管收音机信号输出端内阻较高,200K电位器与56K栅极电阻并联后 ...

电位器那里接的

楼主:
版主师傅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网友:
这个信号已经经过放大了的,直接接在功放输入端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型号的场效应管可以代替9014

    3DJ型的就可以。电阻要相应变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主师傅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参考一下熊猫1501收音机的办法,音频信号从输出变压器引出,该电路为6E1,改动一下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主师傅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这是个收音机猫眼两用的电路。图中 电容C1可在4.7μF~20μF之间选择;C2可在0.047μF~0.47μF之间选择,C2的大小与光带宽窄反映速度有关。D1、D2可选用任何2CP、2CK等型号二极管。开关K用来控制6E2的栅极,需要6E2作调谐指示时把开关打到(1)处,需要6E2作音频输出电平显示时可将开关K打到(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