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94芯片推挽功率管其中一个格外发热

楼主(2021-03-18):
我把一个12V40A的开关电源改造成了调压调流的了。现在调压调流都正常了,只是推挽功率管有一个在小功率输出的时候都发热快。输出12V时接一个12W的负载不一会其中一个管子就很热了。两管的基极电压负相同(0.65V)波形相同。从TL494的输出至功率管的基极查遍了波形电压都一致的。变压器原来的12V共绕7圈,3.5圈处抽头。我现在绕成30圈,15圈处抽头。电压最高至82V。输出电压12V时加12W的电阻丝,刚加载时有思思的响声,过一会就不响了。或者随着加大电流也就不响了。由于电源还不完全好。不敢电流调的太大,一直限制在3A。也不敢长时间用。不加负载输出接一个2K的电阻,过好一会功率管不太热,变压器很热,这时功率管基极电压负0.2V。
      这个电源原来芯片供电是和主输出一体的,我现在改成独立供电了(12V)。
      电路大概和这个一样。请高手和老师能指点迷津。

补充内容 (2024-4-15 23:16):
记得高中时问老师一道不会做的题,老师撇了一眼说“等到你上大学了就会做了。”,充分说明没学到哪就不会。老师就是老师。活到老学到老。可惜我现在已经上年龄了,学不动了。很高兴和各位老师共同探讨疑难。从中也学到了不少知识。在此谢谢各位热心的同行的指导和建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刚才试了。开路和短路的情况下,一个绕组的电感由26uH变为18uH 。

找了个半桥变压器,模拟、复现您那变压器的奇怪测量结果。

一:所有线圈完好,不存在短路时
1、LP1电感量,594uH

2、LP2电感量,595uH

3、LP电感量,2.37mH

二:鳄鱼夹短路一个副边绕组,模拟匝间短路

1、LP1电感量,1.8uH

2、LP2电感量,3.8uH

3、LP电感量,5.5uH

以上,即使没动初级绕组,只要重绕的副边绕组有匝间短路现象,就会影响初级电感量。
影响的大小与短路点位置有关,像以上的“模拟”是完全短路一组线圈起止端,初级电感量会断崖式下降,实际已经接近变压器的漏感。

三:已经存在“匝间”短路的情况下,再增加短路绕组,模拟您附加绕组短路后的测试

初级电感量由5.5uH变为4.9uH,变化不大。变化幅度小于您的测试,是因为前面的“模拟”已经不是匝间短路了,而是整个绕组短路,初级电感量已经接近漏感,没有下降空间喽。

您测量结果,是不是和模拟匝间短路的结果很像?
所以怀疑是存在匝间短路,当然只是个人判断,仅供参考。

网友(2024-04-15):
思路还待改进,变压器有短路是两管都有问题,因为是紧耦合,任何短路两管管子的表现都近似,一个管子热就能简单判断变压器正常

一个管子热最该检查的是变压器次级匝数不对称,或者次级整流管一臂开路,使变压有直流成分引起饱和,才会出现一个管子热

网友(2022-08-21):
我也改过两个明伟电源,一上手我就先把494换成进口原装的7500。不换改后的电源总有不满意的地方,不是电流不能从0.000A调起、就是某电压、电流下变压器有轻微叫声。为了安全起见、1元多(还包邮)的钱还是应该花的!

网友(2021-04-07):
引用 楼主:
其实开关电源的功率级就是一个高频功率放大,您说的很到位,只是到我们这个年纪已经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更 ...

看你前面的测试情况,可以知道你已接近成功。但由于你采用的调节电压方案有天生的缺陷,因此,无法保证在整个可调输出电压范围里稳定且良好地工作。具体就是,当你给低电压输出调好那些rc补偿、能稳定工作后,将会发现,高电压输出因为负反馈不足,性能偏差(输出内阻过高)——你现在的电源已呈现出这种趋向。当你解决了高电压输出性能差问题后,则会因为负反馈的加深,只要稍调低输出电压,就会出现工作不稳甚至自激烧管。

如果你烧管确实是因为高频稳定性问题引起,我在前面的回帖里,其实已间接给出了简单易行的解决办法:

1、你电源现在工作于12v时状况良好。就以此为基准,把调节电压的可调电阻,换为固定电阻。

2、改为通过改变Vref的方法来调节输出电压。切断tl494误差放大器的相关连接,另行搭建电压值可变的Vref,供误差放大器使用。Vref的最高电压值,应能让电源输出你所需的最高输出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找了个半桥变压器,模拟、复现您那变压器的奇怪测量结果。

一:所有线圈完好,不存在短路时

楼主还没有短路,绝缘做好,误导了一批人。

网友C:
负反馈理论是模拟电子线路的一块基石。我在这个帖子推荐了2个有相关学习价值、也比较易懂的国内论坛帖子,讲的就是这方面应用技术的内容(不是枯燥的纯理论),有心者可去看看。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33133&extra=page%3D1&mobile=2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相位余度的计算挺麻烦的,可以换零件参数慢慢试,就是内部运放的公用输出脚(记得是3脚吧)与运放负输入 ...

相位裕量不是计算出来的,主要是实际测出来的。据我所知,几乎所有的仿真软件,包括电源设计软件、包括线性电路仿真软件,都不能告诉用户这方面准确的结果。手工计算,就更没有可能。

业余条件下,往往连测量它也做不到(我给出的那本书推荐使用的测量仪器是hp3561/hp3562)。但不妨碍我们去解决这方面所遇问题。你说的在负反馈环路上调那些阻容,实际做的就是这方面的事情。

只是楼主电路所采用的调节电压方式,对于电源系统稳定性来说,属于“结构性”问题。调那些阻容,只能部分解决问题,换句话说就是,往往会顾此失彼。

大范围调节电压的设计,其实是有很多现成的参考范例。看看那些大厂设计的线性可调稳压电源电路,就可看到,几乎都是靠调节Vref来完成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些超出我的认知范围了,再者我手头也没有那些专业的仪器,手头仅有示波器。

相位余度的计算挺麻烦的,可以换零件参数慢慢试,就是内部运放的公用输出脚(记得是3脚吧)与运放负输入端接的阻容件,调这俩货的参数,直至工作包线范围内电路都稳定不自激。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些超出我的认知范围了,再者我手头也没有那些专业的仪器,手头仅有示波器。

看了一下顶楼的图,您调一下R22、C16的参数试试。

记得楼上朋友提供的那本书里好像有章节专门讲相位余度计算,手上有此书的电子版,如有需要帮您找找。

网友:
引用 楼主:
10W一下时,负零点几伏。功率大时基极电压就负的好几伏了。

    负压是关断电压,低压时占空比低,关断时间就长,功率越大,基极电流越大,关断的负压也大。
    芯片的工作电压与推动变压器的绕制也有一定关系,推动变压器中有一组加速绕组,有的是绕一匝,有的绕二匝不到一点。其目的就是为功率管基极提供更大的驱动电流,如果只绕1匝的,芯片电压就要高一点。
   为了学习可以验证一下,在低压大电流时,电源没有嘯叫的情况下,芯片电压先用20V,然后看输入功率和输出功率之比,求得效率。然后芯片改用12V电压,电源输出相同的功率,再看输入功率,比较二种芯片电压下的效率就可知原因。

网友D:
既然俩开关管B极波形电压一致那俩开关管的c极工作电流是否一致?

网友E:
这个电路是半桥,不是推挽。

测试一下功率管中点电压看看是否为电源电压的一半。这个电源功率管、推动管是需要配对的,必要时代换看看。

网友F:
输出电感调小试试,这可能是小电流条件下,变压器磁不平衡了。

网友G:
你改了电源变压器呀。准备调更高的电压。

网友B:
有没有拆除自动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拆除自动电阻。

啥是自动电阻,是不是启动电阻,我拆了。我经过无数次的实验测试,严重怀疑是变压器磁芯的磁通下降的原因,用电感表测量,每拆开一次,同一个线圈的电感量都有大幅的下降。拆解磁芯时也没有用过高的温度啊,是用开水烫的,但是和没拆之前电感量有大幅的下降(是指没拆的那一个绕组)。

网友:
引用 楼主:
啥是自动电阻,是不是启动电阻,我拆了。我经过无数次的实验测试,严重怀疑是变压器磁芯的磁通下降的原因 ...

      是的,少打了一个“起”字。绕制方法最好采用双线并绕,最后头尾相接形成中点,这样平衡性最好。80V的电源完全可以采用此法。我做几百伏的高压,因线的耐压问题而采用一组绕法全桥整流,就是为了避免绕组间不平衡。
     一般来说磁芯在通过100度后电感量不会有多少损失,主要还是安装的紧密度不够,或二块磁芯有正反的平面误差造成,将其中一块翻一个身试试。

网友H:
电感改了吗?电感的匝数也要按比例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感改了吗?电感的匝数也要按比例加的

主要是磁芯的磁通量下降造成的,原来初级每组九百多微亨的电感现在只有几微亨了,拆一次下降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感改了吗?电感的匝数也要按比例加的

我也想到加绕初级线圈,但是下降的幅度超过了500倍,不是加绕线圈能解决的。希望同行们注意大多数磁芯在拆开一次后磁通量都有下降,而且幅度比较大,我在网上看了一些信息,有些厂家说放置一段时间后磁通量又能恢复。

楼主:
今天我又突然想起把磁芯放到冰箱里冻一会,经过测试磁通量稍有提升。有些同行说刷**水能提高磁芯的磁通量,就是稀释漆的什么水,我把名字忘记了。

补充内容 (2021-3-21 20:26):
冰箱里面刚取出来稍有提升,待到常温后电感又恢复到原状了。没作用。

网友I:
把两个功率管的驱动互换,看看发热的管子是不是也互换。

楼主:
改电源最好不要拆变压器,把原变压器的绕组能串联的进行串联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I:
把两个功率管的驱动互换,看看发热的管子是不是也互换。

好办法,我试试。谢谢您出的主意。不过我用示波器和万用表都测了。幅度一致性很好啊。

楼主:
刚才我又试着加了空气隙,其中一组电感量由3.5uH上升到了26uH.

楼主:
引用 网友I:
把两个功率管的驱动互换,看看发热的管子是不是也互换。

把推动变压器的次级至功率管的基极对调就没有直流输出了。但是功率管基极电压是负0.7伏,是不是驱动信号方向就不对了。其中一个管发热(还是原来的那个位置的管子)。对调推动变压器的初级后和没对调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俩开关管B极波形电压一致那俩开关管的c极工作电流是否一致?

C极电流没有测过。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改了电源变压器呀。准备调更高的电压。

第一次绕输出40圈中心抽头,空载时电压最高至95V.第二次绕输出32圈中心抽头,空载时电压最高至82V.但是电源一次不如一次,测各绕组电感均有大幅度的下降。至此就再没必要测试了。输出电流稍有上升300V就跌至接近0V了。串联的灯泡就亮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把推动变压器的次级至功率管的基极对调就没有直流输出了。但是功率管基极电压是负0.7伏,是不是驱动信 ...

推动变压器出来是两组独立驱动,只互换功率管基极不行的,得在变压器输出处4根线割断成组互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才我又试着加了空气隙,其中一组电感量由3.5uH上升到了26uH.

鉴于您改过变压器,提醒一下,匝间短路会造成电感量下降,短路的位置不同,电感量的下降幅度不同。
有一种“极限”情况,短路副边起止端,原边电感量大幅下降,会测出个几到十几微亨的值,这其实是漏感,不是原边电感量。

鉴于您给的数值很接近漏感值,建议先把电感量极端“下降”这个反常现象解决了再说,测量不准确容易误判。
用什么设备测的?
测量频率是多少?
测量时变压器什么状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把推动变压器的次级至功率管的基极对调就没有直流输出了。但是功率管基极电压是负0.7伏,是不是驱动信 ...

基极对调?这操作......

这样弄可不行,赶紧改回来。

网友:
换新线重绕!

楼主:
引用 网友I:
推动变压器出来是两组独立驱动,只互换功率管基极不行的,得在变压器输出处4根线割断成组互换。

推动变压器各绕组是在同一个变压器上呢,不独立。而且串在了主回路上。也就是和检流互感器一样。可能时为了加强导通作用的。和电脑电源的推动变压器是一个原理。
我试着去掉串在主回路的绕组,电源虽然能启动,输出电压也正常,调压的时候也没有谐振点了。变压器也很安静了,但是不能带负载,稍有负载电压跌落。

楼主:
第三次我用铜带,绕了20圈中心抽头。还加了挡墙。绝缘做的很好。用三明治法绕了四个绕组。更不如以前了。这次主要是磁芯没有磁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极对调?这操作......

这样弄可不行,赶紧改回来。

整个对调,相当于对换了三极管,三极管我换过,故障依旧。

网友I:
引用 楼主:
推动变压器各绕组是在同一个变压器上呢,不独立。而且串在了主回路上。也就是和检流互感器一样。可能时为 ...

我说的是输出独立,你这样改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鉴于您改过变压器,提醒一下,匝间短路会造成电感量下降,短路的位置不同,电感量的下降幅度不同。
有 ...

我用的是网上买的R、C、L表测的。变压器里面总共有四个绕组。初级两个。次级两个。电感量我是同时测了初级和次级。下降比例相同。绝缘方面估计没有问题。因为每组我绕的时候绝缘做的很好,绕后我用摇表测了互相没有漏电。一直没有动的是初级的一半,因为那组是原装的绕组,被胶带包的严严的,没必要再重新绕。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说的是输出独立,你这样改接了吗?

明白了。这样可以检测基极元件是否正确。但是基极元件我全部用了另外一个完好的板子上的元件,原有元件的我都拆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电感量大幅下降的半臂线圈拆除了重绕,怀疑有匝间短路的现象。

磁芯拆拆装装,除非没装紧、压实( ...

每个绕组电感量按比例均有下降,不是哪一组下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输出电感调小试试,这可能是小电流条件下,变压器磁不平衡了。

有点道理。谢谢您出的主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网上买的R、C、L表测的。电感量我是同时测了初级和次级,下降比例相同。绝缘方面估计没有问题。 ...

不了解这个设备,假设它能给出较准确的值,您分别测量原边两个半臂的电感量,看看是否大致相同。
如果差异较大,则电感量明显小的那组有匝间短路。

把变压器拆下来,确保各个脚无电气连接的情况下,分别测量LP1、LP2和LP的电感值,测试的照片和测量值发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路是半桥,不是推挽。

测试一下功率管中点电压看看是否为电源电压的一半。这个电源功率管、推动管 ...

我对换过管子,不起作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要是磁芯的磁通量下降造成的,原来初级每组九百多微亨的电感现在只有几微亨了,拆一次下降一次。

变压器改绕后由原来的几百uH变成几uH,只有二个原因,一是初级第二组线绕反了,二是电感表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了解这个设备,假设它能给出较准确的值,您分别测量原边两个半臂的电感量,看看是否大致相同。
如果 ...

四个绕组的电感值对称的(初级两个,次级两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了解这个设备,假设它能给出较准确的值,您分别测量原边两个半臂的电感量,看看是否大致相同。
如果 ...

比如初级1、2、3脚。2脚是中心抽头,12之间3.6uH,23之间3.7uH,13之间14uH。原装的未拆之前我也测过初级。12之间925uH,23之间925uH,13之间3.7mH.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每个绕组电感量按比例均有下降,不是哪一组下降了。

可以用人为制造匝间短路的办法来测试。
细漆包线在线包上绕几圈,装好变压器,分别测量增绕的线圈在开路和短路状态下的初级电感量,如果变化很大,说明变压器完好。如果变化不明显,说明变压器本身就有匝间短路的问题。

网友:
他这个应该是磁芯的问题了,因为他有半个初级绕组是没有动过的!

网友G:
其实还有个办法验证一下,换一副磁芯!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其实还有个办法验证一下,换一副磁芯!

我已经购买了同型号的磁芯,正在路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改绕后由原来的几百uH变成几uH,只有二个原因,一是初级第二组线绕反了,二是电感表坏了。

如果有一个绕组反了,输出就没有电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人为制造匝间短路的办法来测试。
细漆包线在线包上绕几圈,装好变压器,分别测量增绕的线圈在开 ...

好办法,高招,我试试看。

网友:
磁芯拆装几次,以前还真没有注意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人为制造匝间短路的办法来测试。
细漆包线在线包上绕几圈,装好变压器,分别测量增绕的线圈在开 ...

我刚才试了。开路和短路的情况下,一个绕组的电感由26uH变为18uH 。

楼主:
换了一个只有初级一半线圈的骨架“两个变压器一模一样”,磁芯还是这个磁芯,电感居然是590uH。说明磁芯是好的。我的个天啊。不知重新绕了多少次。居然问题还是在线圈上。把磁芯对着磨了一下电感上800uH了,到此为止问题终于找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了个半桥变压器,模拟、复现您那变压器的奇怪测量结果。

一:所有线圈完好,不存在短路时

问题在大家的帮助下终于找到了,是线圈的问题,不是磁芯的问题。困扰我好几天的问题终于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了个半桥变压器,模拟、复现您那变压器的奇怪测量结果。

一:所有线圈完好,不存在短路时

老师的示范和指引是正确的,问题正想您说的那样是匝间短路。我也是用换正常的线圈的办法找到的。再次谢谢您的指导。我们能有像您这样热心技术高明的老师感到很高兴。有经验互相同享。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师的示范和指引是正确的,问题正想您说的那样是匝间短路。我也是用换正常的线圈的办法找到的。再次谢谢 ...

您别客气,找到问题就好。
哪有什么技术,以前踩过这样的坑,印象比较深而已。

您这个变压器的“症状”其实挺明显的,几十匝线圈配上磁芯,电感量再怎么折腾也小不到几个微亨。值太小了,首先怀疑是否存在匝间短路。
我的经验是绕好一组线圈后就装上磁芯测一测,看看是否与计算值大致相当,如果偏差较大,返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别客气,找到问题就好。
哪有什么技术,以前踩过这样的坑,印象比较深而已。

就是的,这次是个深刻的经验教训。以后绕就得按照您的的办法检测,不能怕麻烦才能一次性成功。这个绕组短路折腾了我好多天功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还没有短路,绝缘做好,误导了一批人。

还好问题解决了

网友J:
把推动变压器的次级重新绕试试,或者取一个PC电源的推动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J:
把推动变压器的次级重新绕试试,或者取一个PC电源的推动来用

单管发热主要表现在负载轻的情况下,当加载大负载时两管发热基本均衡。这主要与绕在推动变压器中的加速关断绕组有关系。单桥电路的主要弊端在此。不加加速绕组两管发热严重。

楼主:
   在大家同行的帮助下终于算成功了,最终效果图发上来。现在唯有一点不足就是电压超过35V后加大负载时电压跌落。电压调至最高58V,加大负载,电压跌落至45V,电流4.2A(调流电位器调再高也不起作用),功率管和变压器不热。12V时带载能力好,上10A都没问题。
    我刚才电压调至5V时加载12V100W的灯泡,电压上升至12V电流8A,功率管开始升温,变压器不热。
    这说明低压加载电压就升高了,高压加载时电压就降低了。而且不同的电压点和电流点上电源有高频响声(响声是在主变压器上)。是什么原因?
    以前我改造的一个电源是推挽式的,上管是用来蓄能的,下管是用来释放磁能量的。和音响的功放差不多,300V直接加在功率管上,也就是300V没有中间电压,只有一个滤波电容。推动级是用两个独立的变压器,芯片我改用了TL494(原来的是固化到聚酯里面的没型号,坏了。),没有重新绕主变压器。把原来的绕组进行了串联,电压最高能调至44V。调流调压都非常稳定,一点响声都没有。就是变压器和功率管稍微容易发热。一直用了几年了。
    整整耗费了我两个月的时间,腊月里本想在假期没事干就自己给自己找了这活,没想到接了个大活。13009烧了上10只了,494烧了两只,变压器重新绕了N遍。干这活就得不厌其烦。

网友K:
引用 楼主:
在大家同行的帮助下终于算成功了,最终效果图发上来。现在唯有一点不足就是电压超过35V后加大负载时电压跌 ...

恭喜成功。表头哪买的?给个链接呗

楼主:
引用 网友K:
恭喜成功。表头哪买的?给个链接呗

表头是几年前在矿坛的二手市场买的,买来时不会用又把几只烧了,现在修好了几只也报废了几只。是单片机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大家同行的帮助下终于算成功了,最终效果图发上来。现在唯有一点不足就是电压超过35V后加大负载时电压 ...

电源没整好吧?按3.5V/匝计算,15匝能在50V时满功率输出。另外,调5V带载会升到12V不知是什么概念,是不是电源低压时间隙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没整好吧?按3.5V/匝计算,15匝能在50V时满功率输出。另外,调5V带载会升到12V不知是什么概念,是不 ...

原装的是12V3.5圈。现在是低压时加载电压就升高,高压时加载电压就降低。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装的是12V3.5圈。现在是低压时加载电压就升高,高压时加载电压就降低。不知什么原因。

用万用表监测一下2脚电压,调好5V是多少,带载后是否也会变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万用表监测一下2脚电压,调好5V是多少,带载后是否也会变高。

TL494的2脚吗,我去测一下。
我刚才测了,2脚电压加载和不加载都是0.8V。很稳定。

网友L:
变压器坏了,重绕吧,几个微亨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匝间短路还有一个线圈电感量下降的?各个绕组都会降。

楼主:
引用 网友L:
变压器坏了,重绕吧,几个微亨还有什么可怀疑的?

变压器整好了,现在问题肯定是在推动变压器输给功率管的波形上。问题还是哪组提速关断的绕组在作怪。原来是给12V40A的环境设计的推动变压器,现在工作在低电流状态,是不是把提速关断的绕组再多绕几圈就好的了(提速绕组2圈)。

网友L:
引用 楼主:
变压器整好了,现在问题肯定是在推动变压器输给功率管的波形上。问题还是哪组提速关断的绕组在作怪。

变压器初级电感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L:
变压器初级电感多大?

初级的一半是925uH,电感量和原装的一样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TL494的2脚吗,我去测一下。
我刚才测了,2脚电压加载和不加载都是0.8V。很稳定。

哪1脚电压会不会变,是多少?另外,电路是不是下图,红圈中的元件可拆除,手中没有示波器吧?

还有R25要拆除。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1脚电压会不会变,是多少?另外,电路是不是下图,红圈中的元件可拆除,手中没有示波器吧?

红圈中的原件都拆除干净了。不过我得再把1脚和2脚外围电路再检查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红圈中的原件都拆除干净了。不过我得再把1脚和2脚外围电路再检查一下。

接4脚的R25也要拆除,拆除后再量1脚电压,应该也是0.8V,如果有变动,外围电路又没问题,那可能芯片互调电压太大,要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4脚的R25也要拆除,拆除后再量1脚电压,应该也是0.8V,如果有变动,外围电路又没问题,那可能芯片互调 ...

这个电路上没有R25只有R21,1脚和2脚的外围也检查了,没有其他不该有的电路了。该拆的都拆了。

楼主:
这个电源好像还是有问题,45V5A能长时间工作,12V8A只测试了一会13009一对同时就挂了。什么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电源好像还是有问题,45V5A能长时间工作,12V8A只测试了一会13009一对同时就挂了。什么问题?

功率管激励不足,加高辅助电压会有改善。

网友M:
引用 楼主:
原装的是12V3.5圈。现在是低压时加载电压就升高,高压时加载电压就降低。不知什么原因。

严重怀疑一个管子工作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率管激励不足,加高辅助电压会有改善。

是不是我网上买的13009质量不过关。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严重怀疑一个管子工作不正常

一个管子不正常,为什么5A的时候好的,8A的时候就烧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我网上买的13009质量不过关。

是驱动电压不够,你辅助电压用12V,改成18V-20V,同时主意管子的散热。

网友M:
引用 楼主:
一个管子不正常,为什么5A的时候好的,8A的时候就烧了。

因为晶体管的激励不同于MOS驱动,晶体管是电流型,你说的工作有异响,有可能是因为启动和关闭瞬间工作在自激状态造成的;并且重载炸管,他激方式驱动有别于原变压器的辅助绕组驱动;再者,你的带载电压不稳,也是典型的不受控造成的,所以这个问题值得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M:
因为晶体管的激励不同于MOS驱动,晶体管是电流型,你说的工作有异响,有可能是因为启动和关闭瞬间工作 ...

分析的很精辟,值得听取您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驱动电压不够,你辅助电压用12V,改成18V-20V,同时主意管子的散热。

10W一下时,负零点几伏。功率大时基极电压就负的好几伏了。

网友:
我是来学习技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驱动电压不够,你辅助电压用12V,改成18V-20V,同时主意管子的散热。

TL494的供电我从12V提高到21V,没什么作用,还是依旧,低压加载电压升高,高压加载电压降低。这说明TL494的供电12V就完全能正常工作。输出电流8A时烧13009可能是13009不正品,超过它的上限电流了。电源电路基本正常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TL494的供电我从12V提高到21V,没什么作用,还是依旧,低压加载电压升高,高压加载电压降低。这说明TL4 ...

       双极型功率管属于电流型管,即基极电流越大,管子内阻越小,内阻越小、发热越低,输出能力也越大。(你的电源不是超功率烧管,而是驱动电流不够,管子内阻大过热烧毁的。
       原理是电源在低压时占空比小,要在很低的占比下要输出很强的电流就必须有强大的电流驱动力,让功率管充分打开,才能减小发热。
       另外,一台12V的电源如改成50V5A,功率250W,如果想要在12V时也输出250W,那就大错特错。象这种改的电源只能控制在5A多点,如在3.3V时连5A都可能不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电源好像还是有问题,45V5A能长时间工作,12V8A只测试了一会13009一对同时就挂了。什么问题?

虽然我不玩电源diy,但忍不住还是想说几句,供楼主参考。

1、开关电源也是一个闭环负反馈系统。像音频功放、运放线性放大电路一样,他要稳定工作,需要有足够的相位裕量。

2、整个帖子里,你都没有提及甚至都没考虑过这个相位裕量的问题。不排除你所遇到的问题,就是相位裕量不足(换句话说就是处于临界振荡的边缘)引起——只要负载情况稍差,就濒临振荡。

3、你前面所说的,低压输出带负载时电压反而会上升,这已经直接反映出,其输出电阻为负的,而这也是系统稳定性/相位裕量不够充足的一种表现。

4、作为正规的电源设计,包括开关电源设计,留出足够的相位裕量,是一项不可或缺的设计工作任务。楼主如果缺了这一个,而且问题就出在这里,那么就需要补上。但业余条件下,相位裕量不好测,但不代表不需要研究处理这方面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极型功率管属于电流型管,即基极电流越大,管子内阻越小,内阻越小、发热越低,输出能力也越大 ...

这几句点到要害了,点赞,点赞,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C:
虽然我不玩电源diy,但忍不住还是想说几句,供楼主参考。

1、开关电源也是一个闭环负反馈系统。像音频 ...

你说的这些超出我的认知范围了,再者我手头也没有那些专业的仪器,手头仅有示波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C:
虽然我不玩电源diy,但忍不住还是想说几句,供楼主参考。

1、开关电源也是一个闭环负反馈系统。像音频 ...

我用手机看的,看不了楼主的电路图。不过,从其叙述的电源表现看,估计他的电路是采用改变负馈量的方式,来实现电压/电流的调节。

这种调节方式,有一个明显不利于电源系统稳定性的缺点,尤其是调节范围较大时,会容易出问题。这是因为,随着电压/电流调节的改变,他的负反馈量也在变,相应地,相位裕量也随之而改变。输出电压越低,相位裕量越小,就越容易自激。所以,楼主的电源在低电压输出时易出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些超出我的认知范围了,再者我手头也没有那些专业的仪器,手头仅有示波器。

我讲的这些,虽然是从属于负反馈理论,但也是电源设计方面的实用技术知识。

我手头的这本开关电源设计书,有较多的篇幅介绍此项技术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讲的这些,虽然是从属于负反馈理论,但也是电源设计方面的实用技术知识。

我手头的这本开关电源设计 ...

电源设计书籍里面的那些算式符号我们这个岁数的人学起来太迟了,我们都是实践派,由于缺乏理论知识,只能靠多实践积累经验了。虽然电源工作在不“健康”的状态,但是不是批量生产,做少量的是用来自己用的。做的不少电器其实都有瑕疵,但是做出来了能用就行,也乐在其中。谢谢您的关注和指导。您的指导还是有理论依据的,而且思路也是正确的。

网友C:
我说的这些,其实是实用性的知识。你遇到的问题,从目前情况看,就相当于一台功放因为高频稳定性问题自激烧功率管。

就功放diy来说,避免自激烧功率管,是必备项目。到了开关电源这里,高频稳定性也是开关电源diy者早晚要面对的问题,除非他不是真的想玩好开关电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设计书籍里面的那些算式符号我们这个岁数的人学起来太迟了,我们都是实践派,由于缺乏理论知识,只 ...

行了,不说了。看来我说多了。。。。我是看在你遍寻烧管原因而找不到答案的份上回第一个帖。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手机看的,看不了楼主的电路图。不过,从其叙述的电源表现看,估计他的电路是采用改变负馈量的方式, ...

近10年前,我在本坛里分析过这种调节电压方式在稳定性方面的弊端: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7237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说的这些,其实是实用性的知识。你遇到的问题,从目前情况看,就相当于一台功放因为高频稳定性问题自激烧 ...

其实开关电源的功率级就是一个高频功率放大,您说的很到位,只是到我们这个年纪已经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更深的研究基础理论已经没有那个精力了。再次谢谢您的指导,也让我又多了一条思路。

网友C:
噢,你电源输出12v时还不够稳定。我上帖相应内容有误,但要表达的意思已比较清楚,就不修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噢,你电源输出12v时还不够稳定。我上帖相应内容有误,但要表达的意思已比较清楚,就不修改了。

输出40V左右时加载,电压变化小。

楼主(2022-04-30):
引用 网友C:
负反馈理论是模拟电子线路的一块基石。我在这个帖子推荐了2个有相关学习价值、也比较易懂的国内论坛帖子, ...

谢谢您的耐心指导。我确实得补习一下负反馈方面的知识了。

网友(2022-08-21):
开关变压器不拆改,再绕一个开关变压器,新绕的初级并联原始的次级,可以宽幅的改变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磁芯的磁通量下降造成的,原来初级每组九百多微亨的电感现在只有几微亨了,拆一次下降一次。

几微亨就是笑话,根本不能工作,测量有问题吧。

网友(2023-03-29):
有兄弟 绕制过推动的小变压器吗。 想把功率管改成MOS,原次极才8T,我绕成50多T,结果电压还是一样。用示波量,推动变压的输出电压很小,才1V多,如果把MOS拆了量,则电压最高才8V!而且电压高出来的部分是尖波,当然量初级的2655三极管的C极也是一样的波,

波形本就是这样吧?因为是电感。另B级量当然是方波。

目标是想驱动MOS管,电压得2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