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21-03-19):
在看单片机51的代友中这断代码没有看懂,是51串口通信的代码,
TRANS :                ORG   0000H
                        LJMP TRANS
                        ORG 001BH
                        LJMP TINT
                        ORG 023H
                        LJMP SINT
                        ORG  1000H
开头的两行,代码便这样循环这里了,它是如何往下执行的,请指教

执行流程

执行流程

网友A:
像是抄错了吧
没有初始化后面的中断代码是不会进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是抄错了吧
没有初始化后面的中断代码是不会进入的

确实没有,是不是等T1中断,进入T1的中断入口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确实没有,是不是等T1中断,进入T1的中断入口

共同探讨
还没初始化呢,怎么中断
是不是应该这样

          ORG    0000H           ; 存放代码起地址
          LJMP   TRANS
          ORG    001BH           ; 定时器1溢出中断入口
          LJMP   TINT
          ORG    023H            ; 串行口中断入口
          LJMP   SINT
;---------------------------------
; 主代码

          ORG    1000H            ; 存放主代码起地址
TRANS:    MOV    SP,#63H          ; 堆栈指针[0x64起]
          ;-----------            ; 初始化及相关代码
;---------------------------------
; 服务中断

TINT:     PUSH   ACC              ; 压栈(现场保护)
          PUSH   PSW
          ;-----------            ; 相关代码
          POP    PSW              ; 出栈(恢复)
          POP    ACC
          RETI                    ; 返回断点

SINT;     ;-----------            ; 相关代码
          RETI
;---------------------------------
          END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高手真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共同探讨
还没初始化呢,怎么中断
是不是应该这样

感谢您的回复,谢谢。你认为用C好还是用汇编好。我感觉汇编很简单没有复杂的波函数语法。C流程很清晰,易理解。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谢谢。你认为用C好还是用汇编好。我感觉汇编很简单没有复杂的波函数语法。C流程很清晰,易 ...

虽然我不懂C语言,但仍然认为C编程更好;C语言易于交流,便于移置。
简单控制汇编游韧有余,复杂运算显得力不从心;汇编必需对硬件非常了解,C编程则不用。
现在有很多单片机支持硬件USB通用串行总线,C例程随处可见却找不到汇编代码,浮点运算C编程有函数库可直接调用。
纯属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虽然我不懂C语言,但仍然认为C编程更好;C语言易于交流,便于移置。
简单控制汇编游韧有余,复杂运算 ...

同意你的观点,推荐些书籍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意你的观点,推荐些书籍

我不懂C语言,抱歉
矿坛高手如云,请老师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