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何方法将LED7段笔画信号,转换为BCD码

楼主(2021-03-19):
想做个将七段笔画转换为BCD码的译码器,请教大家有何方案?谢谢

网友:
单片机这么便宜,用单片机做多简单

网友:
相反的话,方案1、可用CD40147芯片10-4线BCD优先编码器。在0-9输入前可用二极管1N4148组成与门,如0输入,可将数码管的显示0的6个亮画连接6个二极管接0输入,当6画都亮时(数码管需共阳),使CD40147的0输入脚为高电平(1),使出的BCD码为0000。
方案2,采用存储芯片,数码管的笔画作为芯片的地址,将BCD码存储芯片的对应地址中作为输出。
方案3,采用20脚单片机,数码管笔画作为输入,安排另4脚作为BCB码输出,但需要简单的运行程序。

网友:
毫无问题, 列个真值表,写输出逻辑表达式,再化简,就能用与或异或门实现,这是大学数字电路课里的知识点

以前刚毕业那会,单位有个带数码管的产品,6字最上面一横缺了(程序这么设计的),感觉难看,我就用门电路把它补上

网友:
七段转BCD,是有冗余的,曾经把数字万用表的显示故意弄坏三段,就是左上段,右下段,下段,只有自己能看懂。

剩下四段转BCD,相对容易些。

网友:
有专门的BCD七段译码器芯片,感觉楼主是想找将七段编码转成BDC码,不知道是为了什么用途,这样的芯片真没见过

网友:
1.大学知识,用二极管阵列或者逻辑门实现
2.用EPROM查表实现。

网友:
1、和 BCD 转七段码专用译码器一样,用一堆逻辑电路实现,比如用 74xx 搭

2、用编程逻辑(PLD)实现,比如 GAL16V8,本质上是 1 的进化版

3、如果对速度要求不高,可以用单片机写一个转换程序,好处是通用、小批量成本低,缺点是速度慢、转换耗时不太固定

网友:
用51做过类似项目,把公交车报站器的两位LED段码,变成行车图上的LED显示。没难度。

网友A:
主楼所说的是LED数码管驱动吧?将BCD转化为LED数码管的7段驱动芯片很便宜,比如驱动共阴LED数码管芯片CD4511是很常见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楼所说的是LED数码管驱动吧?将BCD转化为LED数码管的7段驱动芯片很便宜,比如驱动共阴LED数码管芯片CD451 ...

没看清题目吧, lz是要反向转换,把7段换成4位的BCD

网友:
你不怕成本高PLC半小时搞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楼所说的是LED数码管驱动吧?将BCD转化为LED数码管的7段驱动芯片很便宜,比如驱动共阴LED数码管芯片CD451 ...

是相反的

楼主:
感谢大家支招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指导!

网友:
用片51吧,挺简单的

网友B:
用一片EPROM 2716, A0-A6接7段码输入,D0-D3输出BCD码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一片EPROM 2716, A0-A6接7段码输入,D0-D3输出BCD码就行了。

谢谢大家好点子

网友:
不懂:
楼主为什么要这么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楼所说的是LED数码管驱动吧?将BCD转化为LED数码管的7段驱动芯片很便宜,比如驱动共阴LED数码管芯片CD451 ...

哈,你没看懂,他需要的是反过来的,通俗地说,反编码。逻辑电路伺候,比较复杂。单片机只要程序就能解决。

网友:
我猜是为了玩荧光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