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电源变压器插片时,一片一片对插和两片两片对插有什么区别吗?谢谢

楼主(2021-03-19):
就是左边一层右边一层 一次一片和一次两片的区别,谢谢!

网友:
应该没什么感觉得到的区别吧。

网友:
各有其长,如果不嫌麻烦就一片一片的插,这样可以减少噪音。如果多片插的话省事,紧不好会有噪音,导磁率还可能降低

网友:
为了保证变压器性能,一片一片插最好。

网友:
       产品品变压器都是一片一片対插。这样可以减小磁阻,减低铁损,提高变压器效率,间接降低变压器温度。

网友:
左边一层右边一层 一次一片,插得慢,
一次插两片,就快。

网友:
每种插一次,看看有什么差别,取你认为好的

网友A:
其实差不多,二十七厂的电源变压器好多都是三片儿一插,不是一样被吹的神乎其神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   我还是一片一片插吧

网友:
工厂里面有插片的工具,所以他们怎么插都紧,个人在家玩最好老老实实一片片的来。

网友:
应该区别不大,硅钢片的厚度很薄,单片对插和双片对插都相当于没留气隙所以对电感量影响不大,感觉作为电源变压器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差不多,二十七厂的电源变压器好多都是三片儿一插,不是一样被吹的神乎其神

这个情况,估计是当年那个工人偷懒导致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情况,估计是当年那个工人偷懒导致的吧

那个年代工人是不敢偷懒的,正规工厂有工艺科,每一道工序都有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