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C104/B是什么管子

楼主(2021-03-19):
GC104/B是什么管子,哪位大神知道

楼主:
谢谢,外文看不来

网友:
冷阴极数字指示管也就是辉光数码管,属于离子管的范畴,利用它作为仪表的指示装置,发出橙色的光。可以直接读出数字、电压、电流、频率、重量、距离以及物质的化学成份等的量度数值。也可以制作电子显示日历与电子钟。

网友A:
      Cv1739是双向冷阴极计数显示管。 商业型号名称为GC10 / 4B。
     在使用中,放电会导致一个阴极发光,其位置会显示一个数字。所有阴极和导向电极都已分布围绕中央共阳极。 霓虹灯发出的橙色光使您可以看到放电的位置,因此可以用作指示器每十个输入脉冲可获得一次输出脉冲,从而使级联设备形成十进制计数器的数字。
      PDF文件是这个管的电气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Cv1739是双向冷阴极计数显示管。 商业型号名称为GC10 / 4B。
     在使用中,放电会导致一个阴极发 ...

有电路资料吗,能不能做电平显示?

网友:
到矿坛单片机板块可以找到制作电子钟的。不能做电平指示。

网友:
这管子很有意思,我有一只。

网友:
冷阴极计数管。英文名dekatr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