座机电压问题

楼主(2021-03-19):
座机的电话交换机出来,两个线
之间电压约43.8V,接通时7.3V
但对接地参考的话,两根线都是负电压,-40V和-2V
并且这个-2V不能直接接地,电话交换机会停止工作
有啥讲究?

网友:
电话线没接通时是-40V, 用来方方便检测摘机。用负电压减少电线腐蚀。
接通后是40mA恒流配置,电压根据电话机负载会变化,9-12V左右。

当然不能接地,交换机怎么去检测电流,得到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