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凯美瑞 导航一体机故障

楼主(2021-03-19):
一台凯美瑞导航一体车机,到手通电40分钟突然左侧竖条花屏,立即关闭电源,再通电屏幕、小灯都不亮了,请教一下,是哪部分的故障。
拆机目测无烧坏痕迹,各元件无虚焊,测输入附近有12v 电压;上几张图片看看吧。
谢谢关注的前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这个是飞歌的经典电源故障,最好两片都换掉,不然容易连着烧

买了2片,看情形吧,对拆焊贴片没什么信心,如果一片能拆焊好,就将那一片也换了。

网友A:
呵呵,这个是飞歌的经典电源故障,最好两片都换掉,不然容易连着烧

楼主:
几天都没有求到帮助,恰好其它网站有发帖修复一样的车机,很详细很好,模仿着就找到故障点了,采购的芯片在路上。
发个图片回复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几天都没有求到帮助,恰好其它网站有发帖修复一样的车机,很详细很好,模仿着就找到故障点了,采购的芯片在 ...

恭喜恭喜。有时自己才能救自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恭喜。有时自己才能救自己

谢谢鼓励,后续还要看拆焊贴片是否能成功

网友A:
无铅焊锡,底部是散热焊盘,比较难吹,呵呵,个小太难对齐了. 量一量看哪个坏了,左边那个输出1.5v,右边那个1.1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铅焊锡,底部是散热焊盘,比较难吹,呵呵,个小太难对齐了. 量一量看哪个坏了,左边那个输出1.5v,右边那个1.15 ...

我的是右侧的坏了只有0.32v,吹的设备都有,没吹过,怕吹跑其它的邻居,我在网上看了一些视频,拆和焊都了解了一点,试试看吧,权当练手了。谢谢您指导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是右侧的坏了只有0.32v,吹的设备都有,没吹过,怕吹跑其它的邻居,我在网上看了一些视频,拆和焊都了 ...

风小点,温度380 放心大胆的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风小点,温度380 放心大胆的操作

贴片还没到,到了小心操作试试吧。谢谢!

网友:
用电烙铁堆锡大法把坏的拆下来

网友D:
引用 楼主:
贴片还没到,到了小心操作试试吧。谢谢!

不能首次焊好机,找些坏机炼手,如果双面都有零件,有十次经验就可上好机操作。如只单面有零件就好办.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能首次焊好机,找些坏机炼手,如果双面都有零件,有十次经验就可上好机操作。如只单面有零件就好办.

您讲的太对了,前天贴片到了,直接就动手干了,结果坏贴片拆下来,吹歪了一个电阻,再焊新贴片时由于心虚,说什么也焊不上去,这次吹歪了2个电阻,在扶正这2个电阻时奇怪的找不到了,这个电阻在显微镜下可以清楚的看到,用镊子一碰,就找不到了。结果新帖片没焊上去,还丢了2个电阻,到此就再也不敢碰了。这种状态下通电,附加一个1.5v 的供电还能开机。正在考虑搞一个12v 降压至1.5v  附加供电,还没有实施呢。我目前除了缺乏焊接贴片的技术和经验,也缺少锡膏、助焊剂,其它都具备了。谢谢您关注,指导。

网友:
没有熟练使用风枪的建议用堆锡法将坏件拖下来,以后熟练后再吹,都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网友:
吹焊最好先把周边的用高温胶带覆盖,这样就不会吹飞小零件或吹坏小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