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50-24改可调,直播中……

楼主(2021-03-19):
前几天坛子里收的四块电源。一个明纬,三个所罗门。经过清洗整理,换了可调电阻之后。都能正常工作。这也是改可调之前必须的步骤。如果是有故障的电源。一定要修好。带载测试,没有问题之后再进行改装。不然出了问题也不好找。左侧是改好了明伟数控。右侧是两个待改的所罗门。

楼主:
写在最后。由于没有装风扇,最终电源最大电流限定在18安。在使用中要注意不要超功率。电压低的时候电流可以适当大一点。电压高的时候电流就要小一点。这个电源是350瓦功率,设计都有余量。稍微超一点儿没有问题,单不能超太多,我感觉400瓦以内是安全的。。

楼主:
这个数控板也是在论坛里收的。以前改在别的电源上。也能工作,电压调节是准确的。但是预置的电流误差很大。那个数控板的校正点只有两点。一个是500毫安,一个是13A,靠近校正点的误差就小一些。离校准点越远的,误差越大。这次刚好收了个明纬24,换了个27v的变压器上去。改装成数控之后。误差就很小了。效果很满意,使用很方便。但是在论坛里看到很多朋友改装这种电源不能成功。或者有各种这样那样的问题。今天我就给大家直播一个。。

楼主:
宰杀干净的等待改装的电源。首先拆除了输出的接线端子。第一步,首先改装12v辅助电源。拆除四个启动电阻。有的资料说12v复读电源太低。需要16~18ⅴ,并且会拆除原来的供电线路。我这个改装不拆除原来的供电线路。只在原来的辅助电源低于12v时工作。把这个辅助的电源并联在原来的电源上。中间加个二极管隔离起来。低压的时候有辅助电源供电。电源正常工作的时候还用原来的电源供电。这样对辅助电源的要求也小一点。对原来电路性能影响也会小一点。采用12v一安的电源也是论坛里收的。是我手头最小的12v一安电源板了。

楼主:
这就是准备好的辅助电源。这个电源的壳子不要扔。我们把它改装成一个带开关的插头。等会儿接在这个电源板上。自己觉得很方便。能省一个是一个呗。

楼主:
准备把辅助电源小板放在这个位置。

楼主:
位置刚好放下这块小板。等一会儿,我们把那两个电阻换个位置装好。这两个电阻,是串联在全桥整流正负极到电容中间。另外找位置安好就行。在电路板上重新打孔。把两个电阻插好电路连接好,把这个电源小板儿的交流输入端,直接连在全桥整流后的正负极上

楼主:
注意两个黑色的家伙。就是我给他们重新安的家。电路板红圈儿里的地方。就是这两个家伙的引脚,白线划断。蓝色线是原来的引脚位置。需要连接起来。这样原来的电路就可以工作了。试机正常后进行下一步。

楼主:
电源板儿焊两条这样的引线。用粗硬一点儿的线,调整到这样的形状。起到固定作用。插到电路板上的两个标红色的孔里。其中一个是和电源负极相连的。另一个通过蓝色线跳到电源正极。

楼主:
红色是电源正极。蓝色是电源负极。就近接线。正极上记得串联一个二极管。

网友:
未完待继。

楼主:
拆除启动电阻。一共四个。一边儿拆一个也行。四个全拆也行。

楼主:
拆下的四个电阻。试机没有问题之后。喜欢打胶的小伙伴,可以打上自己喜欢的各种胶,接下来可以先改电压后改电流。

网友:
辅助电源串二极管后有0.5V左右的压降,供给TL494的电压就更低了,这样妥否?

楼主:
辅助电源只在主电源没有启动的时候。也就是电压低的时候,实际使用的时候没有觉得什么不一样。没有专业的仪器测量。我也想着把这个12v电源的电压提高到16v。咨询了几个人都说没有必要。这几个专业做改装的朋友,改模拟,数控,都是使用12v电源。也没有人使用16v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辅助电源只在主电源没有启动的时候。也就是电压低的时候,实际使用的时候没有觉得什么不一样。没有专业的仪 ...

关于辅助电压要看原电源使用的电压,如果原电源用的是18V电压,独立辅助只有12V的话就低了。主要表现在电源低压大电流时,由于电压低推动激励电流不足而容易烧管。不知对否。

网友:
不眨眼的看着呢 继续啊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终于走赶上直播了!!!

楼主:
等下我测试下!因为原电路也是小范围可调的,并且,这个494的工作电压范围很宽,至于激励,三极管基级电压不需要多高的激励吧?

楼主:
这个电源的工作电压是24v。实际调整范围在18.5~27.5。相应的辅助电源电压为14.8v。原供电电路中串联了一5Ω的电阻,经过电阻后电压是14.7v,工作电流还是很小的。变化范围为11~17v。所以我觉得12v供电可以满足他的工作。,

楼主:
改装之前首先要拆除过压保护二极管儿。更换输出端滤波电容。

楼主:
这块儿就是国家保护了。从输出正极,经过一个文雅二极管儿,经过电阻3.9k。加到三极管的基极,这里是个1815三极管。这部分电路可以全部拆了。也可以断开这个二极管就行了。

楼主:
然后调压电流和调流电位器的接法。其实都是一样的。电位器的高端接基准电压正5v。就是494的是13,14脚,中间滑动端。一个通过10k电阻连接二脚调压和15脚调流,然后通过调整串接的电阻网络,可以控制电压,电流的调节范围。不止于电压,电流失控。过于高的电压是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带不了负载

楼主:
红线接的正5v基准电压。黑线接地。中心抽头这个绿色线调电压。断开二脚外接10k电阻和基准电源的连接。为什么没有把这个电阻调起来呢?因为这个电阻很小。引线很细。如果把它挑起来,一端接线。翻来覆去的很容易把它折断。现在,电压就可以调整了。我们接上电压表试试

楼主:
现在电压已经可以调整了。最低能调整到0v。这个小表它只能显示零。我用万用表测是40毫v。就是tl494的失调电压。如果想从零伏起调,需要把tl494换为7500。最高电压可以调整到27v。有的同学说啦,怎么调不高呀?下面开始来处理这个调不高的问题。首先调整原来的可调电位器,调整到最大。你会发现没有什么大的变化。然后我们都需要调整外围网络的电阻,主要是两个。一个是可调电阻对地端的电阻。原来是1.8k的。网上都建议把它换成1k的。也有人把它短路起来。把它换成1k的还可以调整。短路了就不能调了。另外就是在正极取样电阻上串联一个20k的电阻。可以双管齐下。

楼主:
针对我这个电源。把原来正极串联的15k电阻增大到33k。就是这R32,调整输出微调电阻,最高电压可以在49以下调整。如果想上50v,就必须使用27v的电源了。或者改绕变压器。或者换变压器。或者改桥式整流。下面就开始调流了。调流试机的时候。一定要加上散热器。

楼主:
首先调整电压到5v以下。接上一个负载,调整调流电位器,观察电流大小变化。首先调整电压。是控制电流在5安左右。如果电压不再升高。说明电流已经起控,调大电流。电压继续升高。如此你就成功啦!下来就是设定一个电流最大值,就是电位器调到最高只能这么大电流。然后下来就是钳工,钣金活儿了,大家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吧。

楼主:
目前我这个负载,只能44v电压,4.6安电流,功率表显示238瓦。电源效率不高。

楼主:
下面就是做一个这样的面板。放上接线柱,电压电流表,两个可调电位器,或者做成数控的。网上也要买这样面板,不锈钢的便宜两块钱一个,胶木板做的七八块钱一个呢。

楼主:
做成之后的样子。虽然很丑,但总算能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做成之后的样子。虽然很丑,但总算能用。

改这么多电源应该可以用很多年了。
另请教:辅助电源串二极管后有压降,会不会给494供电电压太低了?

楼主:
极限测试们有什么问题。但是因为没有相关仪器,不好断言!

有资料显示,极限高压为42v,单没有给出低压,

参考应用电路,给出的的电压是8-20v

所以,我认为11.4v的电压是能可靠工作的。当然,也跟具体的电路,尤其是推动电路有关。
就494本身来说,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这么多电源应该可以用很多年了。
另请教:辅助电源串二极管后有压降,会不会给494供电电压太低了?

另外的办法就是提高辅助电源电压,这也不是什么难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的办法就是提高辅助电源电压,这也不是什么难事!

调一下辅助电源的取样提高2V输出应该不难。

楼主:
https://wenku.baidu.com/view/a62e2b1210a6f524ccbf85ca.html

在这篇文中,指出最低电压为7v!

L494的标准应用参数 - 大功率逆变器电路设计过程详解
TL494的标准应用参数:Vcc(第12脚)为7~40V,Vcc1(第8脚)、Vcc2(第11脚)为40V,Ic1、Ic2为200mA,RT取值范围1.8~500kΩ,CT取值范围4700pF~10μF,最高振荡频率(fOSC)≤300kHz   图4为外刊介绍的利用TL494组成的400W大功率稳压逆变器电路。它激式变换部分采用TL494,VT1、VT2、VD3、VD4构成灌电流驱动电路,驱动两路各两只60V/30A的MOS FET开关管。如需提高输出功率,每路可采用3~4只开关管并联应用,电路不变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wenku.baidu.com/view/a62e2b1210a6f524ccbf85ca.html

在这篇文中,指出最低电压为7v!

看老师又改了这么多电源不费吹灰之力,整所谓熟能生巧。羡慕您的动手能力。
前两个月我们曾探讨过:加装限流指示灯的问题,您这次改装没加吗?

楼主:
我没有觉得有用,所以没有加,
假货宝上有人卖这个辅助电路,一块小板,包含跨速泄压,恒流恒压指示,好像是15块钱,
他就是使用比较器来判断1、2脚和15、16脚的电压关系,判断是升压还是降压,是恒流还是恒压,我觉得设计的很不错,理论也靠谱,

没有装是因为一来自己感觉没有用,而来没有搞外壳,装不了那么多东西!
我现在就是想做成数控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极限测试们有什么问题。但是因为没有相关仪器,不好断言!

有资料显示,极限高压为42v,单没有给出低压 ...

7脚的地接错了吧,7脚和16脚共地了,怎么控制电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7脚的地接错了吧,7脚和16脚共地了,怎么控制电流啊。

这个应用图是控制15脚的

网友(2023-06-21):
我也说下辅助电源电压问题:最近我也改了一个电源S400-24,不是明纬,但线路跟明纬基本一样的。开始辅助电源用12V,串一个4007二极管,改了高压,空载电压从0-98V可调,原来的494芯片电流不能从0开始,最低是0.45A起,后来换了7500立马解决,小电流可以从0起可调,未装机前因为没有散热所以短路调电流(3-4A)试过电流可调,也没发现什么不良。装机后以为有散热了,就慢慢的加大电压电流,没想到功率达到30W后就自激,一下子没有注意,直接烧4A保险。拆出板子检测两个C3320电源功率管挂了,其它元件测了没有问题。因为有两块一样的板子,所以拆了功率管换了上去,换了保险加电前串了100W灯泡,上电测试一切正常。按楼主的方法,把原来的辅助电压的两个整流管装回去,我加的辅助电源一样串二极管,就这个小改动,已经完美解决了自激问题,也许是12V串二极管后只有11.4V,工作电压偏低造成吧,没有多去对比测试难证,因为怕再烧管。加电加电流,满载400W工作了半个小时正常,但铝外壳的温度有点高,特别是电源管那边。效率方面,库论计的电压电流表显示400W,智能功率计插座显示465W,效率是否只有86%?

楼主:
近来又改装好几个数控的可调电源,其中有一个自激,没有解决,
其余的都经过极限测试,72v7A可以稳定可靠的长时间工作。用来充电,给20串的100Ah磷酸铁锂电池组,起始电压65v7A,终止72v0A,时间15小时,已经充电13次,温度无异常。

这里重点说明下,辅助电源12v1a。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我这个负载,只能44v电压,4.6安电流,功率表显示238瓦。电源效率不高。

正常的效率、我改的也是这个效率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近来又改装好几个数控的可调电源,其中有一个自激,没有解决,
其余的都经过极限测试,72v7A可以稳定可靠 ...

原供电整流管D15、D16也是没有取消吧?新加的辅助供电是并上去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供电整流管D15、D16也是没有取消吧?新加的辅助供电是并上去的嘛?

是的!各种并电容,未果!

网友:
坛里高手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