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默生2900w铝壳双板改可调输出电压

楼主(2021-03-19):
此电源是2005年生产的,功能正常,输出电感和电容已经被我拆下来用于其它地方了。现在想把它改成一台充电器,主要给摩托车电池充电用。我这个版本的电源一直按着前辈已经改好了的找了好久都找不到需要改掉的那三个电阻,板上元件标记也没有那么大的号码,不知道能不能改呢?感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A:
我是在网上花了100元买了一个0-50V 0-20A的数控电源模块 改的可调电源 给电池充电 杠杠的,侧面是电源自带的风扇入风绕了180度从正面打眼出风 效果特别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在网上花了100元买了一个0-50V 0-20A的数控电源模块 改的可调电源 给电池充电 杠杠的,侧面是电源自带 ...

想把它利用起来,

网友B:
50v20A的才100元吗?求搭车

网友C:
摩托车电池也就12V,而12V的充电器即使购买也不贵,用这个改是不是太麻烦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摩托车电池也就12V,而12V的充电器即使购买也不贵,用这个改是不是太麻烦了点。

就图个折腾嘛,

网友D:
引用 网友B:
50v20A的才100元吗?求搭车

这个价格肯定是开关电源。电源我还是喜欢模拟的(变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价格肯定是开关电源。电源我还是喜欢模拟的(变压器)

开关电源我也不嫌弃呀!这都1000W了,还要啥自行车呀

网友(2021-07-26):
这个是DSP软控制的,输出全控信号控制MOS管驱动IC,板上没有其他PWM IC, 无从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