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发动机气缸内压力信号示波器测量

楼主(2021-03-19):
发动机动力不足是汽车维修中的常见故障,造成这个故障的原因可能是点火系统故障、喷油系统故障、进气故障或者机械方面的故障。机械方面的故障我们很难直接判定,一般都是通过仪器来间接测试,气缸压力的检测就是其中一项。我们可以采用气缸压力测试仪(缺点是只能看到最终缸内压力,没法看过程变化),或者用示波器配合压力探头来进行缸压测试。

开始测试之前,确保蓄电池电量充足,保证起动机运转有力。发动机热机,使水温表指针指示中间位置。确保发动机气缸的喷油系统和点火系统处于关闭状态。连接一个压力探头至示波器的通道一(改探头是一个压力传感器,能将压力信号转换为电信号输入到示波器)。清洁火花塞周围,移除发动机缸上的火花塞,减少发动机运转阻力。启动汽车发动机进入怠速状态以清除气缸中残留的所有燃油,安装压力探头接入移除的缺口。节气门全开,踩下油门踏板,确保有足够进气量,启动发动机运转。

打开示波器的通道设置,开启示波器低通滤波30K左右,将探头类型改为压强,设置好压强范围以及对应的电压范围。打开示波器测量项,选择最大值、最小值以及频率。将时基设置为20ms左右。调节通道垂直档位,将波形尽量占满整个屏幕。有的示波器内置汽车包软件,可以完成一键设置。

如下图是马自达6-缸内压力测试压缩(运行中)的波形图。

可以看到波形最初低于0点(大气压),然后会有一个小的压力上升后又下降,接着一个大的脉冲上升并迅速下降,如此反复。可以看到这个反复的频率是7.3HZ左右。

当检测的结果比标准值偏低,说明气缸有漏气现象,但不能确定是上边的气门和缸垫漏气,还是下边的活塞和气缸漏气。向气缸里加注10-20ml机油,运转几圈短暂密封活塞与气缸间隙,再次测量气缸压力。如果压力值没有变化则说明上边漏气,如果压力值恢复则说明下边漏气。用同样的方法对其他气缸进行测试。波形的最小值不能低于厂家标准,最大和最小值不应超过一定的比率。关于标准,不同发动机略有不同,具体查阅相关手册。如果相邻两缸压力值偏低,有可能存在气缸串气现象。

网友:
楼主的压力探头瞬间响应特性可以反映即时的压力还是会滞后一个时间?

网友:
向气缸内加入10-20ML机油,这不怕顶坏缸盖吗?

网友:
顶起来顶起来